[技术问答] N76E003进入掉电模式数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9-01-15):
bit  B_test=0;定义一个位变量,  初始上电值为0,芯片进入掉电模式,唤醒后变成了1;唤醒后没有进行操作过。正常应该还是0;掉电RAM保存其内容。怎么会变?还是我这个位变量不是在RAM区,所以变了。请哪位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掉电不可能在RAM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不可能在RAM保存的。

资料上这样写的,在掉电模式下,ram保存其内容,端口引脚的值也保持掉电模式前不变。 如果不能保存掉电模式前的那些标志位,那些标志位唤醒以后还要用到,这不乱了吗?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说的掉电,不是切断电源,而是N76E003的掉电模式,类似睡眠模式吧

网友B:
肯定是被改写了,

网友C:
你掉电操作前,你先读取一次该值,看看还是不是0了。

网友D:
可以先看lis file,找出变数使用的**体地址。
n76e003掉电模式下在ram的资料会保留

网友E:
就算不保留,也不会编程1啊,默认应该是0的。

网友F:
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F:
如果没有,就把全部代码发来

网友G:
你同时定义个其他类型的数据试试。比如cha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