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逆变

楼主(2019-01-15):
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二极管选型参数由什么决定?

这个图中针脚我有一个疑惑,9,11,13,15,17等等这些脚空着,为什么不减少插针的引脚数,还是说这些空着的一定作用?

网友A:
也许是布线方便, 引线强度等方面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布线方便, 引线强度等方面的因素

请问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起到续流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多余的。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余的。没用。。。。。。。。。。。吧?

第一张图,请问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并联二极管, 自然是反向续流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请问全桥逆变,每个MOSFET并联的两个二极管,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

对照一下寄生二极管和图上并联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照一下寄生二极管和图上并联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两个串联根本就没有机会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联根本就没有机会导通

这个没这么用过

确实不知道会不会像你说的

原来做IGBT退饱和保护为了减小退饱和检测二极管的寄生参数,用过内部两个芯片串联的单封装

网友D:
电源电压比较高,防止低气压或有污物时拉弧吧。

网友E:
从拓扑结构上来看并没作用,就算是续流也是MOS的二极管先导通。

网友F(2019-02-20):
我们现在都是每个开关管上并联一个471的电容来吸收电压尖峰,这种两个二极管串联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