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180是20位的AD为什么可以用24位数据?

楼主:
读手册发现CS1180是20位的AD,但看网上有许多程序都是用三个字节的数据,那最后四位不是有效的位数据不会影响结果吗?

网友A(点评):
24个茅坑,20个拉屎,空着4个坑会影响你拉屎?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内急的问题咱就不麻烦CS1180了吧!

网友B(2019-01-15):
一般应该是高字节的高bit位置0空在那里,以便数据处理.留在低位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哈哈

网友C:
芯片会丢弃最低 4 位。

楼主:
手册上说,低四位是无效的。有些程序只是将三个字节读出来,并没有处理低四位。我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发现读出来的数据跑了,再仔细看手册,发现这个情况,加入了自校验,然后将三个字节的结果再除16,现在比较稳定。但总感到哪里不对,所以上来问问高手们,求指教!

楼主:
如果读出三字节使用,那不是凭空多了16倍,奇怪的是我看到读出的三个字节,最后半字节并不是一样的,也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