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交流稳压电源问题解答

楼主(2019-01-15):
交流稳压电源问题解答

随着家用电器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自备交流稳压电源,下面为您解答目前的稳压电源市场的问题以及交流电源的安装维护的一些相关问题。

一、目前交流稳压电源市场的问题:

随着家用电器的不断增多,家用交流稳压电源市场开始逐渐扩大。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自身利益,采用种种伎俩,蒙骗消费者:以低功率的交流稳压电源冒充高功率的交流稳压电源出售;采用劣质的元器件拼凑成交流稳压电源,然后再冠以精美包装,冒充合格产品出售;有的则更省事,只在交流稳压电源里面装了一根直通电线,根本不起稳压作用。由于大多用户只是在夏天用电高峰期间选购和使用交流稳压电源,所以这种短期使用,使得用户不易早发现问题,使这些不法商家有机可乘,造成稳压电源市场的混乱。

所以业内人士提示,在选择交流稳压电源时,还要注意要选择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因为这些厂家质量可靠、服务周到;同时厂家是否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如产品质量执行三包等,也是消费者应注意的重要因素。

二、交流稳压电源的安装和维护:

1.安装、接线、调整等带电工作,必须由电工来操作,避免在接线,调整时触电和损坏交流稳压电源。

2.交流稳压电源通风散热应良好,切忌任何物品挡住,盖住散热孔,阻碍电源散热,以致引起交流稳压电源过热。如温升过高,请置冷却设备风扇(一般大型交流稳压电源已安装冷却设备)。

3.定期消除机内灰尘,保持齿轮线圈磨面及碳刷的清洁,长时间工作后碳刷磨损时要调整碳刷与线圈接触压力使其接触良好,避免跳火。

4.为确保自身安全,外壳应接地。

三、错误的观点

1、装了交流稳压电源用电就保险

交流稳压电源已走进了千家万户。到用电高峰期,许多市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交流稳压电源上。交流稳压电源在电压不稳时能起到调节作用,确保电压稳定。当电网发生严重故障或电路严重超载时,也能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电器设备。但是,有的家庭在使用交流稳压电源后反而导致家电损伤,究其原因是选购和使用交流稳压电源不当造成的。

一是选购时没有留有余量,照着家电的额定功率购买,致使交流稳压电源长期满负荷运转而产生故障;如果您想购买一台交流稳压电源供启动电流较小的用电设备如冰箱和电视等使用,交流稳压电源的功率应是电器功率的2-3倍;如果你想购买一台交流稳压电源供启动电流较大的用电设备如空调等使用,以其功率的3-5倍选购就可以了。

二是选购类型不正确,比如继电式电源交流稳压电源不仅不能保护需要高精度电压的电器(如电脑),反而起坏作用。

三是安装时为图方便紧贴墙壁或屋顶,造成散热不畅。为此专家建议用户购买交流稳压电源时,额定输出容量应为要保护的家用电器功率的3倍以上;安装时须离墙壁或屋顶20厘米左右,以便散热。交流稳压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定期进行保养。

2."交流稳压电源不停的切换,对电器的影响更坏"

这是一个误解,只要你的输入电压在交流稳压电源调节范围内,交流稳压电源就会输出平稳的电压,让你的电气设备就会在恒压的状态下运行,保证设备稳定和正常使用,但若你的电源输入电压太低,超出你买交流稳压电源调节范围,这也会导致电压波动,这个方法只能治标,要想治本只有大家一起出钱,更换进线的变压器,更换部分的输电设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这样所花的代价将太大!

网友A:
现在交流稳压电源对输入的适配越来越宽了,可以做到80-400V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

网友B:
现在的电器对电源是越来越大的适应性了, 稳压器也见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