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无线充电接收电路的电容经常的损坏问题

楼主(2019-01-15):
如下图无线充电接收电路中C2 ,  103电容用的是X7R , 50V,经常性的损坏,用烙铁焊下电容,发现电容破裂,此电容选择的什么样
的电容比较好,求助做无线充的朋友解答下

楼主:
我怀疑是电容的RMS纹波电流超过电容额定造成发热而坏的,
那么问题来了,0805贴片电容选择怎样电容不至于纹波超标?
还有这个电容是工作在谐振状态的,容量值不可以改变很大

网友A:
很简单,过载了呗。
不要以为电容没有这个指标,就不存在限制,实际上,每种电容都有链波电流限制的。
而且正切角损耗,那可是实打实的发热,抗不过去就是死。
一般而言,这种地方,CBB比较靠得住,表现会好过贴片x7r,如果**用贴片,可以测试换大号封装,相应的,电容功率是会提升的。

网友B:
C0G/NPO
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C(点评):
10n 的COG 哪家有? 用100只并联?

网友C(点评):
找到了,1206封装。 一直在用0402,故有此问

网友C:
按照你的电路推算,工作频率500khz。
假设电容上峰值电压是20V,国钜电容。
可以推算出电容上损耗可达2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C0G/NPO
别问我为什么。

我现在用的就是NPO电容,103J , 50V , 0805
厚度比X7R厚了一倍 ;
问题是NPO 0805这个电容的纹波耐受性到底是多大,
用0805到底能不能保证不会坏,是不知道的,找不到NPO这方面的参数
只是目前测试是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电路推算,工作频率500khz。
假设电容上峰值电压是20V,国钜电容。
可以推算出电容上损耗可达200mW ...

工作频率是200KHZ, 电容上的Vp-p是 30V左右
你这个损耗是怎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是200KHZ, 电容上的Vp-p是 30V左右
你这个损耗是怎么算的?

L3=10uH,C2 = 10nF;并联谐振频率 = 1/6.28/sqrt(LC) = 500khz.  很奇怪不等于你这200khz。

损耗是根据 DF系数计算的 。 随便查一款国钜的 10nF 电容,500khz时DF系数3%;500khz时电容阻抗31ohm;
根据DF系数计算等效ESR=1ohm; 20V交流电压激励,计算ESR损耗可得。

如果VP-P=30V,功耗还得大1倍。刚才有位大侠推荐NPO。 我查了一下,1206封装的有10nF。它的损耗低几十倍。温度稳定。也就谐振点稳定

只不过你这电路谐振点为何不等于工作频率?好奇怪

网友C(点评):
更正一下,对应VP-P30V,损耗1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L3=10uH,C2 = 10nF;并联谐振频率 = 1/6.28/sqrt(LC) = 500khz.  很奇怪不等于你这200khz。

损耗是根据  ...

我没有计算,无线充电是方案公司搞的,我没有参与,我也觉得奇怪,是测量无线发射的频率在180KHZ左右
我查了下NP0电容的正切角是 15*10^(-4)  , 以200KHZ计算 , ESR = 0.12 ohm

我现在就是用的NP0 , 103J , 50V , 0805 电容 ,暂时没有发现损坏的

网友C(点评):
0805 的10nF npo是哪家的?

网友C(点评):
你用8只电容并联接近谐振点,是不是充电功率会高些?特别是距离远时。 发射端也许有个失谐电路,紧耦合时会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3=10uH,C2 = 10nF;并联谐振频率 = 1/6.28/sqrt(LC) = 500khz.  很奇怪不等于你这200khz。

损耗是根据  ...

20V交流电压峰值, 上半周是10V , 按正弦计算有效值是7V ,   7^2 / 1 = 49W

那怎么是200mW ?

网友C(点评):
先计算流过电容的电流,然后计算I^2*ESR. 大约估计一下就行,没必要算太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20V交流电压峰值, 上半周是10V , 按正弦计算有效值是7V ,   7^2 / 1 = 49W

那怎么是200mW ? ...

我上面的计算没有考虑RC电路中电容的分压,是错误的
我按你上面的500KHZ计算 , 20V正弦峰峰值, 那么7V有效值,

Xc = 32 ohm ,    Resr = 1 ohm ,      Z = (32^2 + 1) ^0.5 = 1025^0.5 ,  流过RC电流是 (7^2/1025 ,  那么在Resr 消耗的功率是 :  (7^2 /1025 * 1 ohm = 47.8mW ,而不是200mW

按照我在网上搜的资料,X7R电容的浪涌电流是小于50mA ,而上面计算的电流达到了近50mA, 用NP0电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这个电路T3168数据手册有吗?

比如充满电,PIN2脚是不是呈现高阻态。会造成谐振电路高压击穿电容,或者IC。
没设计过压保护将线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T3168数据手册有吗?

比如充满电,PIN2脚是不是呈现高阻态。会造成谐振电路高压击穿电容,或者IC ...

你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测试过, 手上没有T3168的规格书,看这个T3168就是用降压IC搞的,忽悠人的东西
充满电T3168 , 2脚上有13V电压, 谐振电容C2上有25V峰峰值交流电压,输出5V维持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测试过, 手上没有T3168的规格书,看这个T3168就是用降压IC搞的,忽悠人的东西 ...

也许这个电路没按照谐振点设计就是因为会过压击穿元件。偷工减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这个电路没按照谐振点设计就是因为会过压击穿元件。偷工减料出来的 ...

电容耐压是50V,应该不会,最有可能是纹波电流发热造成电容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耐压是50V,应该不会,最有可能是纹波电流发热造成电容坏了

你把二极管断开,测量电感输出电压会到多少?
并联电容让它谐振,再看看会到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二极管断开,测量电感输出电压会到多少?
并联电容让它谐振,再看看会到多少电压 ...

振荡是500KHZ,
断开二级管跟充满后的电压值差不多 ,25V左右的Vp-p
我上面有计算X7R,电容的纹波电流近50mA ,  如果用NP0电容,只有7mA左右,用NPO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振荡是500KHZ,
断开二级管跟充满后的电压值差不多 ,25V左右的Vp-p
我上面有计算X7R,电容的纹波电流近50 ...

不会计算谐振电流就不要瞎计算。。。。
X7R电容纹波电流小于50mA又是谁告诉你的。。。。

MLCC电容如何选,用什么材质,自己仔细研究附件
谐振电流如何计算,找本电路书看吧

Vishaygentechinfofilm.pdf (386.6 KB)

VISHAY.pdf (170.25 KB)

UPY-GP_NP0_16V-to-50V_13.pdf (688 KB)

tombstone.pdf (31.34 KB)

terminaladhesion.pdf (361.65 KB)

MLCC_SAMSUNG.pdf (7.49 MB)

EquivalentSeriesResistance(ESR)ofCapacitors.pdf (48.18 KB)

04_common_cracking_modes_surface_mount.pdf (167.5 KB)

chip Capacitor.pdf (630.95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计算谐振电流就不要瞎计算。。。。
X7R电容纹波电流小于50mA又是谁告诉你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c02c4ae518964bcf847c2c.html

X7R特性及主要用途

X7R浪涌电流参数来自百度上数据,具体正确与否不清楚
上面的计算是按正弦500KHZ,  20Vp-p值计算的电流,电感的串联等效电阻对回路的影响被忽略,
电容的发热以有效值计算的,所以正弦的有效值是7V ,  加在电容和电容串联的Resr 上 ,500KHZ的Xc = 32 ohm ,   50V时正切损耗是3%左右, Resr 大约为 1 ohm, Z = (32^2 + 1)^0.5  ,

其在Resr 上的功率为 7^2/1025  * 1 ohm  =    0.048W
上面用到了RC电路的阻抗三角形关系

错误在哪里?希望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c02c4ae518964bcf847c2c.html

X7R特性及主要用途

用NP0电容,正切损耗是很小的,15*10^(-4) ,这个可以计算出Resr 只有0.12 ohm ,
在电容上的发热很小了,比上面的小了近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