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CB设计的基础技术问题解答

楼主(2019-01-15):
PCB设计的基础技术问题解答

      1、如何选择 EDA 工具?
  目前的 pcb 设计软件中,热分析都不是强项,所以并不建议选用,其它的功能 1.3.4 可以选择 PADS或 Cadence 性能价格比都不错。 PLD 的设计的初学者可以采用 PLD 芯片厂家提供的集成环境,在做到百万门以上的设计时可以选用单点工具。

  2、请推荐一种适合于高速信号处理和传输的 EDA 软件。
  常规的电路设计,INNOVEDA 的 PADS 就非常不错,且有配合用的仿真软件,而这类设计往往占据了 70%的应用场合。在做高速电路设计,模拟和数字混合电路,采用 Cadence 的解决方案应该属于性能价格比较好的软件,当然 Mentor 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它的设计流程管理方面应该是最为优秀的。

  3、对 PCB 板各层含义的解释
  Topoverlay ----顶层器件名称, 也叫 top silkscreen 或者 top component legend, 比如 R1 C5,
  IC10.bottomoverlay----同理 multilayer-----如果你设计一个 4 层板,你放置一个 free pad or via, 定义它作为multilay 那么它的 pad 就会自动出现在 4 个层 上,如果你只定义它是 top layer, 那么它的 pad 就会只出现在顶层上。

  4、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走线,排版,应重点注意哪些方面?
  2G 以上高频 PCB 属于射频电路设计,不在高速数字电路设计讨论范围内。而 射 频电路的布局(layout)和布线(routing)应该和原理图一起考虑的,因为布局布线都会造成分布效应。而且,射频电路设计一些无源器件是通过参数化定义,特殊形状铜箔实现,因此要求 EDA 工具能够提供参数化器件,能够编辑特殊形状铜箔。

  5、2G 以上高频 PCB 设计,微带的设计应遵循哪些规则?
  射频微带线设计,需要用三维场分析工具提取传输线参数。所有的规则应该在这个场提取工具中规定。

  6、对于全数字信号的 PCB,板上有一个 80MHz 的钟源。除了采用丝网(接地)外,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电路进行保护?
  确保时钟的驱动能力,不应该通过保护实现,一般采用时钟驱动芯片。一般担心时钟驱动能力,是因为多个时钟负载造成。采用时钟驱动芯片,将一个时钟信号变成几个,采用点到点的连接。选择驱动芯片,除了保证与负载基本匹配,信号沿满足要求(一般时钟为沿有效信号),在计算系统时序时,要算上时钟在驱动芯片内时延。

  7、如果用单独的时钟信号板,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接口,来保证时钟信号的传输受到的影响小?
  时钟信号越短,传输线效应越小。采用单独的时钟信号板,会增加信号布线长度。而且单板的接地供电也是问题。如果要长距离传输,建议采用差分信号。LVDS 信号可以满足驱动能力要求,不过您的时钟不是太快,没有必要。

  8、27M,SDRAM 时钟线(80M-90M),这些时钟线二三次谐波刚好在 VHF 波段,从接收端高频窜入后干扰很大。除了缩短线长以外,还有那些好办**
  如果是三次谐波大,二次谐波小,可能因为信号占空比为 50%,因为这种情况下,信号没有偶次谐波。这时需要修改一下信号占空比。此外,对于如果是单向的时钟信号,一般采用源端串联匹配。这样可以抑制二次反射,但不会影响时钟沿速率。

网友A:
了解一下,以后画板时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