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1-15):
想自己设计制作一个数字万用表,能测DC/AC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以及二极管测量,目前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不够全面,希望各位大佬可以提提意见。

网友A:
上个高速ADC,配个输出接口还可以当示波器用,uart调试、数据输出功能
不想上的话,用ICL7107之类的集成芯片,好好打磨,追求下精度
再低点,淘宝5块钱买个电压、电流测试模块

网友B:
高速 ADC 倒是不必要的,  但转换精度比较高,  采样低速率, 高精度的 ADC 比较合适
现在表保护功能不太多,  如果这方面做好了, 倒是个卖点

网友C:
不错,关键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