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win10安装AD19后PCB不显示网络名,焊盘过孔也不显示编号,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1-15):
win10安装AD19后PCB不显示网络名,焊盘过孔也不显示编号,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是WIN10,不过是AD18,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主要是因为我的电脑除了AD19之外其他版本的AD装上后打开PCB都会报错打不开。只有AD19可以正常打开。但是看不到网络标号就很...

网友B(2019-03-08):
同样的问题,我从AD09一直安装到AD18,中间只有AD09和AD18可以正常打开PCB图纸,但是元件无管脚编号和网络编号;AD15、16打开PCB图纸都是报错,无法使用。最后是重装系统问题解决,安装了AD15打开PCB图纸正常。

网友C(2020-08-09):
AD10里,按Ctrl+L,打开配置图,选择视图选项,如图操作。

网友D(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