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偏转线圈的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1-15):
偏转线圈的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偏转线圈的故障主要有3种:

  (1)线圈断线。

  行偏转线圈断线后,由于无行偏转磁场,导致荧光屏上只有一条垂直亮线;场偏转线圈断线后,则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的故障。

  出现一条水平或垂直亮线不一定就是偏转线圈的故障,扫描电路中的其他电路出故障也会出现上述故障现象。

  (2)线圈局部匝间短路。

  当行偏转线圈中的一组存在局部匝间短路时,会出现梯形失真。

  (3)偏转线圈装配松动。

  当偏转线圈在显像管颈部装配不紧、角度不对等时,则会出现光栅几何形状畸变,或是缩小,或是不正常等。
对于偏转线圈断线故障可设法将断头处接通,由于偏转线圈的线径较粗,一般是不会断线的。主要是引线焊点处假焊;对于偏转线圈的局部短路处,可以分开短路 点,并用绝缘漆涂上,消除短路;对于偏转线圈的安装位置不正常,可重新进行调整;当处理偏转线圈的断线、短路点时,注意不要碰坏其他导线的绝缘漆。

网友A:
现在谁还使用阴极射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