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时反应变慢

楼主(2019-01-15):
用的是MEGA32A单片机,8MHZ晶振,20PF电容,做了三十块板子,有十多块不正常,上电时程序反应慢半拍,蜂鸣器的声音都延长了。换了晶振和震荡电容,也是一样。
请问会是哪些原因呢?

网友A:
使用内部时钟了吧

网友B:
嗯, 可以先检查一下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C:
检查系统时钟

楼主:
前俩天出去了,没看回复,谢谢楼上诸位,我看看。

网友D:
能说看不懂吗,哈哈

网友E:
熔丝配错了?

网友F:
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G:
有图可以看看吗

网友H: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系统时钟这块,看看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