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烧录不了啊?

楼主(2019-01-15):
用的是CY8CKIT-059的前段 (PSoC5)   后面接的是CY8C4124PCI-432的裸片(PSoC4 )   有大神可以看下吗?    时钟线跟数据线还给接了100K的上拉   就是烧录不进去

楼主:
Program Finished at 17:26:50                                            |
                                                                        | FAILED! 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 Check connection of the chip to the programmer
                                                                        |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items:
                                                                        |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grammer and the PSoC;
                                                                        |  -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protocol is selected;
                                                                        |  - the correct connector option is selected.
错误提示

楼主:
一开始提示不能用5V,后来升级了一下固件,就成这样了

网友A(2019-02-15):
是不是电源走线没有连接好,因为截图中 voltage 部分显示为 N/A 代表电源走线上的电压没有检测到,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显示一个电压值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