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20 不能正常复位

楼主(2019-01-15):
探头 采用MCU + ADS1220的设计, LDO采用的是LP5907 (3.3V输出).

电源:开机时 主机通过控制MOS管给探头提供3.6V, 关机时主机通过控制MOS管断开电源。

目前产品已设计完,小批量试产时发现有一台仪器(主机+探头) 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不能测量情况。
出现条件比较苛刻: 开机--> 关机,1~2分钟 --> 再开机,此时发现探头不能测量!
经示波器观察发现,关机大约1到2分钟,探头VCC电压掉到大约0.1V时,此时立刻开主机的话探头不能测量。
如果关机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电压不在这个值,就不会出现问题!

经查证: 此时ADS1220不能复位,MCU写入ADS1220配置失败(而探头程序中,如发现ADS1220写入失败,程序会对ADS1220发出RESET指令,间隔40ms后再写入配置参数).
但目前  软复位指令也不能令ADS1220复位,因此导致探头无法测量。

非常奇怪的地方: 此探头配此主机会出现, 更换探头或者是 更换主机 好像又都好了。

其实目前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在LDO的输出端并联一个47K的电阻,让那个半死不活的放电痛快地放掉!
but说,一定要分析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是摸了几天实在是没辙了。
在此特请教大家,看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看法。

网友A:
没用过ADS1220,不敢乱说。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官网的ADS1220演示板,建议有条件的话用演示板测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和官网的演示板电路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DS1220,不敢乱说。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官网的ADS1220演示板,建议有条件的话用演示板测试一下,看有 ...

     没买. 这个情况是某些芯片会出现,估计买的话也可能要碰运气了.
用两块板, 其中一块板是OK的,我交换一下上面的ADS1220芯片, 发现问题会跟着ads1220走,
原来的好板就会出现问题, 原来不好的板就变好了。

    比较郁闷的是,当时第一就怀疑它的,但就那么巧,换了个新的ADC上去,还有这个问题。
搞的大家说问题不在这里, 换其他器件看看。

   现在打算通过其他办法来规避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