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神们知道这种电感吗

楼主(2019-01-15):
  电路板短路了,红色箭头处的不知道是否是黄色电感,写的27UH,DELEVAN  公司  这种电感是什么电感,有老师知道吗?淘宝上都没有,想买色环电感,不知道能否替换。

网友A:
就像个磁芯,那么粗线,能坏?

网友B:
是磁珠吧。。。
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B:
如果有27uH那不可能是磁珠。
没见过这种电感。。

网友C:
是铁芯里穿了导线. 承受电流还蛮大的.  色环电感可能承受电流不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