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统无法进入低功耗LPM3

楼主(2019-01-15):
本人正在做基于MSP430的低功耗项目,配合CC1101无线模块。CC1101通过IO口模拟跟CPU连接。为了降低功耗,通过无线模块接收到数据,触发CPU的外部中断来唤醒CPU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通过IAR调试查看寄存器状态看到 CPUOFF=1,SCG0=1,SCG1=1, OscOFF=0,手册上说前三者为1的时候即使LPM3模式,但是实际测得系统在休眠状态的电流15mA,判断并未真正进入低功耗,反而发现当数据发送完毕刹那检测到系统电流是1mA,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估计是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有时钟信号正被其他模块在使用,无法真正进入低功耗状态
还有就是未使用的io要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