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文--AWR1642: 在现有mmWave SDK demo中增加I2C驱动支持

楼主(2019-01-15):
在一些特殊的使用场合,有需要使用AWR1642对PMIC的输出电压进行调节,或是读取PMIC 内部的工作状态,此时需要I2C接口对PMIC进行读写操作,本文介绍了在现有的mmWave SDK demo中集成I2C接口驱动所需的步骤及操作。
本文的测试环境如下:
  • 测试软件版本:mmWave SDK 2.0.0.4
  • 测试硬件:AWR1642BOOST EVM
1.      在mmWave SDK demo中增加I2C驱动代码
第一步是添加代码以包含和初始化I2C驱动程序。从I2C接口发送和接收均需要此驱动程序的支持,以下是在mss_main.c中添加的初始化I2C驱动程序的C代码。此测试代码可以复制到现有工程中。I2C驱动操作步骤为:GPIO初始化,I2C驱动初始化,配置I2C改写PMIC(LP87524B)寄存器以实现PMIC输出电压调节。
注意LP87524B寄存器信息来源于其datasheet:LP87524B/J-Q1具有集成开关的具有集成开关的 4-A + 2.5-A + 两个 1.5-A 降压稳压器 数据表 (Rev. A),I2C驱动参考代码如下:
#include <ti/drivers/i2c/i2c.h>

static int32_t I2C_GPIOInit(void)
{
#if (defined(SOC_XWR14XX))
   /* Setup the PINMUX to bring out the XWR14xx I2C pins */
   Pinmux_Set_OverrideCtrl(SOC_XWR14XX_PINR3_PADAH, PINMUX_OUT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INP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Set_FuncSel(SOC_XWR14XX_PINR3_PADAH, SOC_XWR14XX_PINR3_PADAH_I2C_SDA);
   Pinmux_Set_OverrideCtrl(SOC_XWR14XX_PINP4_PADAI, PINMUX_OUT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INP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Set_FuncSel(SOC_XWR14XX_PINP4_PADAI, SOC_XWR14XX_PINP4_PADAI_I2C_SCL);
#else
   /* Setup the PINMUX to bring out the XWR16xx I2C pins */
   Pinmux_Set_OverrideCtrl(SOC_XWR16XX_PINF13_PADAH, PINMUX_OUT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INP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Set_FuncSel(SOC_XWR16XX_PINF13_PADAH, SOC_XWR16XX_PINF13_PADAH_I2C_SDA);

   Pinmux_Set_OverrideCtrl(SOC_XWR16XX_PING14_PADAI, PINMUX_OUT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INPEN_RETAIN_HW_CTRL);
   Pinmux_Set_FuncSel(SOC_XWR16XX_PING14_PADAI, SOC_XWR16XX_PING14_PADAI_I2C_SCL);
#endif
   return 0;
}
static int32_t I2C_Communication_Test()
{
   bool           retVal = false;
   int32_t         errCode = 0;
   uint32_t       arg;
   uint8_t                 rxData[16];
   uint8_t                 txData[16];
   I2C_Transaction         i2cTransaction;
   I2C_Handle     i2cHandle;
   I2C_Params     i2cParams;

   /* Reset the transmit and receive buffer */
   memset(&rxData, 0, sizeof (rxData));

   /* Initializa the I2C driver */
   I2C_init();

   /* Initialize the I2C driver default parameters */
   I2C_Params_init(&i2cParams);

   i2cParams.transferMode = I2C_MODE_BLOCKING;
   i2cParams.bitRate = I2C_100kHz;

   /* Open the I2C driver */
   i2cHandle = I2C_open(0, &i2cParams);

   if (i2cHandle == NULL)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Driver Open failed\n");
       return -1;
   }

   /* Configure the I2C device in I2C_CMD_ADDR_MODE mode */
   arg = 0;//arg set to 0, and the I2C addr mode is 7-bit.
   errCode = I2C_control (i2cHandle, I2C_CMD_ADDR_MODE, (void* )&arg);
   if (errCode < 0)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control Set I2C_CMD_ADDR_MODE failed [Error code %d]\n", errCode);
       return -1;
   }

//read the LP87524B buck3 output voltage register
   txData[0] = 0x10;
   i2cTransaction.slaveAddress = 0x60;//LP87524B/J-Q1 Device Address = 0x60
   i2cTransaction.writeBuf = txData;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1;
   i2cTransaction.readBuf = rxData;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1;
   retVal = I2C_transfer(i2cHandle, &i2cTransaction);
   if (retVal == false)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Transfer failed\n");
       return -1;
   }
   System_printf("I2C_READ: addr=0x%x, Val=0x%x\n",txData[0],rxData[0]);
//write the LP87524B buck3 output voltage = 2.0V
   txData[0] = 0x10;
   txData[1] = 0xbb;//default=0xca,2.3V,0xb1=1.8V, 0xbb=2.0V
   i2cTransaction.slaveAddress = 0x60;//LP87524B/J-Q1 Device Address = 0x60
   i2cTransaction.writeBuf = txData;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2;
   i2cTransaction.readBuf = rxData;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0;
   retVal = I2C_transfer(i2cHandle, &i2cTransaction);
   if (retVal == false)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Transfer failed\n");
       return -1;
   }
   System_printf("I2C_Write: LP87524B buck3 = 2.0V Done\n");

//read the LP87524B buck3 output voltage register
   txData[0] = 0x10;
   i2cTransaction.slaveAddress = 0x60;//LP87524B/J-Q1 Device Address = 0x60
   i2cTransaction.writeBuf = txData;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1;
   i2cTransaction.readBuf = rxData;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1;
   retVal = I2C_transfer(i2cHandle, &i2cTransaction);
   if (retVal == false)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Transfer failed\n");
       return -1;
   }
   System_printf("I2C_READ: addr=0x%x, Val=0x%x\r\n",txData[0],rxData[0]);

//write the LP87524B buck2 output voltage = 1.5V
   txData[0] = 0x0e;
   txData[1] = 0Xa2;//default=0xb1,1.8V, 0x4d=1V 0xa2=1.5V
   i2cTransaction.slaveAddress = 0x60;//LP87524B/J-Q1 Device Address = 0x60
   i2cTransaction.writeBuf = txData;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2;
   i2cTransaction.readBuf = rxData;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0;
   retVal = I2C_transfer(i2cHandle, &i2cTransaction);
   if (retVal == false)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Transfer failed\n");
       return -1;
   }
   System_printf("I2C_Write: LP87524B buck2 = 1.5V Done\n");
   if (retVal == false)
   {
       System_printf ("Error: I2C combined Transfer to Slave failed\n");
       return -1;
   }
   /* Close I2C driver */
   I2C_close(i2cHandle);
   return 0;
}

//Call these function in void MmwDemo_mssInitTask(UArg arg0, UArg arg1)
   errCode = I2C_GPIOInit();
                if (errCode == -1)
       System_printf("I2C_GPIOInit Error\r\n");
   errCode = I2C_Communication_Test();
   if (errCode == -1)
       System_printf("I2C_Communication_Test Error\n");
   else
       System_printf("I2C_Communication_Test Done\n");
2.      将工程链接到I2C驱动库
最后一步是通过链接I2C驱动程序来构建可执行文件。 如果使用CCS项目,可以将I2C驱动程序添加到项目的链接器属性中,如图1所示。
图1. CCS Project Linker Properties

如果使用makefile编译工程,执行相同的程序。
###################################################################################
# Additional libraries which are required to build the DEMO:
###################################################################################
MSS_MMW_DEMO_STD_LIBS = $(R4F_COMMON_STD_LIB)                                                              \
                                        -llibpinmux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dma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crc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uart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gpio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mailbox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mmwavelink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mmwave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cli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
                                        -llibi2c_$(MMWAVE_SDK_DEVICE_TYPE).$(R4F_LIB_EXT)
MSS_MMW_DEMO_LOC_LIBS = $(R4F_COMMON_LOC_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pinmux/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uart/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dma/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crc/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gpio/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drivers/mailbox/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control/mmwavelink/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control/mmwave/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utils/cli/lib                                          \
                                   -i$(MMWAVE_SDK_INSTALL_PATH)/ti/utils/i2c/lib

3.      运行测试例程
运行测试程序后,CCS控制台输出打印信息如下,使用万用表测量LP87524输出电压即为设置的电压,I2C驱动添加成功。
**********************************************
Debug: Launching the Millimeter Wave Demo
**********************************************
I2C_READ: addr=0x10, Val=0xca
I2C_Write: LP87524B buck3 = 2.0V Done
I2C_READ: addr=0x10, Val=0xbb
I2C_Write: LP87524B buck2 = 1.5V Done
I2C_Communication_Test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