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控制器电路中上桥驱动部分中的T2,T5,T8的作用

楼主(2019-01-15):
如题,该图中的上桥驱动原理。才疏学浅,不耻上问。

网友A:
由于IGBT存在结电容,这个管子导通使电压泄放,从而使IGBT迅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IGBT存在结电容,这个管子导通使电压泄放,从而使IGBT迅速关断。

谢谢回复,MCU给出低电平信号的时候这个管子自动导通了是吧。那电压泄放的时间取决于这个管子的自身特性还是外围电阻或上方二极管呢?

网友B:
什么是不耻下问?
别人已经点到了,有句成语叫点到为止!

网友B:
不耻下问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和地位都不及自己的人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耻下问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和地位都不及自己的 ...

体育老师教的语文,哈哈

楼主:
接受批评,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