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失败,程序未响应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15):
1\注意看看你的数字0和数字1是不是插着东西。

如果你将数码管接到了数字0和数字1上,每次上传代码时,都要拔下来才行。因为数据交互借用了这两个脚做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接线时用了串行,upload时需要先拔下0,1口的接线,上传完成后再接回去。
2\看看有没有接错,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楼主(点评):
没有,我把接着的东西都拔了

楼主:
以前的程序还能用,红外接收头有反应,但是串口监视器没反应,tx灯也不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程序还能用,红外接收头有反应,但是串口监视器没反应,tx灯也不亮 ...

我搞错了,以前的程序为无法使用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我在2楼回复的两种情况。

楼主(点评):
没有,我换了一根线,还是没有传上去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原版还是国内优化版?注意板载仿真器不一样

网友A:
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或者带存储的示波器抓下时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