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25600 0.5米内 抗干扰 是否可行 请求指导

楼主(2019-01-15):
485通信 25600 0.5米内 抗干扰 是否可行
做项目 需要多个485节点 通信协作 9台分机+1台主机 机器内部多个220V交流电机功率最大500W,多个直流24V电机 电流估计2-3A最大,灯光 线路复杂。没有大电流开关,不知通信会不会稳定,所以请教各位指导
1,分机板空间有限不加485隔离和AB端TVS保护是否可行,会不会经常烧毁485接口,就是分机板全部共地共电源。
2,这个环境里256000速率通信是否可靠,能否在提升
3,分机如果死掉,接口是否可用加10-20欧电阻实现防止总线死掉,是否还有其它办法可用防止总线死掉。
4,通信线路是否可用FPC排线连接,距离较短,节省空间。
感谢!!!!!!!

网友A:
速率不是问题。
要求高的话,每个节点都要隔离。直接选隔离型的485驱动器比较省事。

近距离,有不少方案可替代的。例如2.4G模块,天然就是隔离的,成本还比485低很多;还有TTL光模块+塑料光线,成本比隔离485还低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要靠自己实力,你有这个设计能力,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实际应用中RS485通信依旧会受到静电以及浪涌的干扰,建议做适当的防护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是问题。
要求高的话,每个节点都要隔离。直接选隔离型的485驱动器比较省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应用中RS485通信依旧会受到静电以及浪涌的干扰,建议做适当的防护设计。
...

感谢!!!
SM712 我有查到挺好的
有TVS后 共地和共电源,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SM712 我有查到挺好的
有TVS后 共地和共电源,会有影响吗?

与电源最好是隔离。信号端口防护通常两种保护方法,线路对地安装限压保护元件,其次线路上设计隔离元件。

网友(2019-07-21):
您好,是不是要这样的网络结构源程序,源程序 及 PCB 电路板 链接示例,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D:
0.5m怕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