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流断续问题

楼主(2019-01-16):
想了好几天没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异步降压DCDC,出现电流断续的时候,电感充电斜率会降低,反之,如果和CCM斜率一样,应该就进不了断续情况。不知道要怎么理解

网友A:
那个是“示意图”,不是示波器波形照片。

网友A:
你要会自己思考,不能把无效的信息当作知识。

网友B:
该斜率只取决于2个:电感量的大小,电感2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会自己思考,不能把无效的信息当作知识。

从公式上看,斜率应该一样。但如果充电和放电斜率都和CCM一样,应该就进不了断续模式,因为TON充电时间内,电流连续上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公式上看,斜率应该一样。但如果充电和放电斜率都和CCM一样,应该就进不了断续模式,因为TON充电时间内 ...

但是输出电压可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斜率只取决于2个:电感量的大小,电感2端电压。

斜率和CCM一样,为什么会有断续?TON时间内,电流是从零开始连续充电,充到TON结束时,已经够TOFF时间内下降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有错?觉得我理解不深,请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所以呢,斜率可以不一样,工作模式也可以不一样。
这些公式如果你不自己思考,那么看过之后很容易就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输出电压可以不一样

谢谢老师,我再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输出电压可以不一样

谢谢,想了几个小时终于理顺了。不过还是您提醒的输出电压可以不一样很有道理,这不能用正常工作思路来分析,因为断续时候,工作已经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不稳了,而且靠占空比难于调过来。不是单纯的Vo=Vin✘D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