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电源上的应用

楼主(2019-01-16):
8pin能做什么?在开关电源设计上,有时候就需要用两个MCU分别做原边和副边的相关参数采样,假如我的主控MCU放到副边,肯定会用一个引脚比较多、性能强大的MCU,那么和原边由于有高压隔离的要求,我没法用副边MCU去直接采集电压、电流等相关参数,如果原边再放一个同样的MCU,那么会造成成本增加,现在有8脚的MCU,就可以在原边放一个8PIN的MCU把采集参数通过通讯发送到副边MCU,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在成本和性能上都能做到平衡。

网友A:
可以用,不过电源一般有专用芯片吧

网友B:
会不会用电源的专用芯片会更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不过电源一般有专用芯片吧

数字电源没有专用的啊,现在车载的都是用飞思卡尔的ARM或者DSP了,还是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用电源的专用芯片会更安全些?

没问题的,我们都用过了~

网友C:
楼主用过 了  没有问题  是如何进行测试的呢

网友D:
具体哈用不好用 是需要专业的测试流程的

网友E:
感觉楼主的想法很不错

网友F:
为什么要分原边和副边呢

网友G:
干啥都难。不如10PIN

网友H:
驱除鼠患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I:
专用芯片和普通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J:
我手头上就有现成的开关电源 可以拆开来看看  他们用的是什么 然后做一个对比

网友K:
原边和副边 都是干甚用的呢

网友L:
8pin能做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