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异常波形

楼主:
LPC1788通过CAN发送数据给上位机,正常情况下TX脚对地波形如下:

但一批板子里面有些不能进行CAN通讯的,用示波器扎TX-GND波形如下: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分割线2019年1月16日16:14:59********************************/
进度更新:
1、CAN芯片ISO1050出了问题,把隔离电源B0505S的电压拉低到了4.5V,通过更换芯片能够正常通讯,大部分都是这颗芯片损坏,原因不明;
2、为什么MCU的TX脚在ISO1050前端,而输出波形会出现异常?
3、有一例TX脚输出为一条稳定的高电平,测量B0505S电压正常5.26V;

/*****************************分割线2019年1月21日10:53:48********************************/
进度更新:
发现TX脚输出异常波形或电平全部是ISO1050出了问题,损坏原因尚不明确

网友A(2019-01-16):
用的什么芯片?
230还是1050?

网友B:
换颗收发器试试呢 换颗单片机呢
图呢?

网友B:
终端电阻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颗收发器试试呢 换颗单片机呢
图呢?

是用ISO1050,发现是这颗芯片坏了,把隔离电源电压都从5.25V拉低到了4.5V,换了一颗就好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单片机TX脚输出波形也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
230还是1050?

用的1050是这颗芯片坏了,楼上有图,为什么单片机输出也异常了,另外还有一块板的单片机TX输出一条稳定的高电平,也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ISO1050,发现是这颗芯片坏了,把隔离电源电压都从5.25V拉低到了4.5V,换了一颗就好了,但是问题是为 ...

TX波形有可能受到坏的1050影响。

网友C:
CAN发送时会监测总线电压,如果外部短路,硬件仲裁终止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波形有可能受到坏的1050影响。

从结果看,确实是受坏的1050影响,如果说被强行拉低抬高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单片机引脚和1050之间串了100R电阻,单片机如果正常发报文出来还是可以通过测试点TP9抓出来的,但现在抓到的是不正常的波形,怀疑是1050影响到了CAN通讯的某个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发送时会监测总线电压,如果外部短路,硬件仲裁终止发送。

这么说那些电压被拉低的,发送异常波形就说得通了,但是后面一个电压正常5.25V的,TX脚输出确是一条高电平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1050 6 7 脚最好串个限流电阻 几欧的

网友B:
H L 其实最好还要有个共模电感

网友D:
特意登陆回帖,其实这是错误帧。只要不能正常收到ack就会异常。就会开始发错误帧。

网友D:
ack是经过收发器芯片从HL传过来的到发送单片机的rx脚上,如果rx脚不能正常收到ack就会认为发出去的数据没被目标设备收到。就会开始发送错误帧。

网友D:
总的来说,即使是自己发出去的波形,也就是tx脚发出的数据波形,发出的同时自己的rx也会对发出去的数据波形进行监控。如果在rx脚上不能正常收到发出去的波形以及其他设备返回的ack就会认为异常。这也是can通信能够保证数据准确可靠的原因之一。

网友D:
can收发器芯片内部电路,你看芯片手册能看出来内部逻辑,tx和rx脚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能保证tx发出去的数据会被rx脚收到,这样起到监控作用,如果芯片故障了不能把tx的数据返回到rx脚上,就会出现收不到对方的ack,自己就会不停的发错误帧,甚至开了自动离线管理的话连波形也没了。

网友D:
所以tx脚的波形是受到收发器芯片的影响的,这很正常。

网友D:
你可以做的简单实验测试验证我说的,将收发器芯片干脆拆掉也就是让tx和rx悬空这时候tx脚连波形也测不到。然后接着把tx和rx直接用镊子短路在一起重新上电测试波形就又出来了,并且出来的波形叫做错误帧。也就是你所说的异常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做的简单实验测试验证我说的,将收发器芯片干脆拆掉也就是让tx和rx悬空这时候tx脚连波形也测不到。然 ...

首先非常感谢对原理的讲解,其次抱歉因太忙回复晚了。今早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测试了TX的波形:
1、我直接断开单片机CAN_RX脚与ISO1050的RXD之间的电阻R20,测量单片机CAN_TX脚的波形;
2、直接取下ISO1050测量CAN_TX脚波形;
3、测量故障样机的CAN_TX脚波形;
发现以上三个波形一样。然后我又测量了以下波形:
4、直接将单片机CAN_TX脚和CAN_RX脚短接,CAN_TX波形;
5、正常通讯的样机CAN_TX波形;
发现后面两个波形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L 其实最好还要有个共模电感

6、7脚上已经有PESD1CAN钳位了,这样还是不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L 其实最好还要有个共模电感

我后来又测试了CANH和CANL之间的电阻,发现正常芯片的阻值在52k左右,而故障的多为无穷大,少数是十几M欧或者十几K,怀疑是被击穿了,但不确定是差模还是共模。ISO1050差模耐压不清楚是不是-27到40V,线路上没有做差模防护,可能性较大;但是共模上ISO1050共模耐压为±12V,而ESD器件为24V,可能没有起到防护作用。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E:
我不明白你用的这个NXP的CAN总线ESD保护器为毛是+-24V的,一般的CAN总线保护器都是PSM712这样的,动作电圧是-7V +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明白你用的这个NXP的CAN总线ESD保护器为毛是+-24V的,一般的CAN总线保护器都是PSM712这样的,动作电圧 ...

我也是半路接盘,前人留下的一堆问题。请教一下如果改的话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如果CAN接口芯片坏了,ESD保护芯片完好,换ESD保护器件不就完了吗?还能有什么建议???90%以上概率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CAN接口芯片坏了,ESD保护芯片完好,换ESD保护器件不就完了吗?还能有什么建议???90%以上概率彻底解 ...

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23):
后续来了,请各位大神上前指点
CAN收发芯片ISO1050炸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5170-1-1.html?fromuser=%E7%B4%AB%E9%98%B3%E7%9C%9F%E4%BA%BA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