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保护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16):
什么书?赶紧撕了吧

网友B:
标称电压 12V 的蓄电池,其(正常)电压估计为:
(0.8~1.2)× 12V = 9.6V~14.4V

稳压二级管和两个 PN 压降合起来为:

当电池电压超过 14.4V 时,三极管才导通。
这个电路是过压保护,但不能防止过充电。

网友C:
这书看着干嘛哦  误人子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称电压 12V 的蓄电池,其(正常)电压估计为:
(0.8~1.2)× 12V = 9.6V~14.4V

电池是不是就通过三极管放电啊

网友D:
就电路看,当充电电压大于设计值,并联于RL的三极管和稳压管电路分流,在R1产生压降,降低RL两端电压,是对负载的过压保护,而不是对电池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电压 12V 的蓄电池,其(正常)电压估计为:
(0.8~1.2)× 12V = 9.6V~14.4V

谢谢指点,明白了。过充不就是保护吗?所为的过充的意思不是外界充电电压给蓄电池的电压不大于蓄电池本身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赶紧撕了吧

这种设计,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设计,没问题吧

没问题为什么让你撕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明白了。过充不就是保护吗?所为的过充的意思不是外界充电电压给蓄电池的电压不大于蓄电池本身 ...

过冲是指电池电已充满,电路还在试图给电池充电。
这时电池内部的反应是不良的,如鼓包。

就像一个人吃饱了,还逼他吃,肚子不鼓起来才是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为什么让你撕书。。。。。

你有推荐的不?给个参考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推荐的不?给个参考喽

没有。你连需求都没有说明白。
你给出的电路,要么根本没有动作,要么会成为电池的放电通道,就是不能成为合格的过充电保护。

网友E:
应切断供电电源才对。不可恢复的切断。

网友F(2019-03-25):
要么会成为电池的放电通道,就是不能成为合格的过充电保护。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