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程师求进阶指导

楼主(2019-01-16):
各位大神:      请指点一下我这末学后进,本人工作也有些年头了,一直做单片机相关开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眼高手低,可能是因为还做过不少项目,觉得很多东西都能做,但是之前经历的都是小公司,没什么规范可言,也没指导,加上自己的懒惰,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所以做出的东西虽然可以用,但是里边问题多多。例如:软件方面结构可能比较乱,接口比较乱,程序效率不高,硬件方面设计考虑不周全(温湿度、电流、电压等),配置不够仔细(例如2路AD采样是使用一个ADC多通道好还是使用两个ADC好等)。虽然书籍很多,都可以指导我学习,但是有个问题,大部分书籍理论居多,我是看懂了,但是可能不会用;我是用了,但是可能不对。完全没有验证手段。很明显我是一个虽然有心进步,但是自我管理能力不是特别强的人,所以需要一些更直接的手段来让自己进步。
     因此求指点一下怎么学习,有没有案例比较多的学习资料或者方法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立足于做过的项目,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研究透了。
然后多来二姨家,这里高手多,反正我是从这里受用不尽

网友B:
说的很到位,加油,这为得努力了

网友C:
找机会做复杂的项目,把实时系统用上。

网友D:
你这情况没什么问题,做的多了自然会注意这些细节, 一开始在温饱挣扎的时候,做的东西多半是这种的。你需要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起码看看进阶的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代码方面我也在看看书来学习,硬件方面想以后再做任何设计尽量做细,了解更全面一些。最近苦恼的是,就像咱们念书时,上课老师讲的都听懂了,但不代表就能考100分。想考高分就得多练习,多做题,还要有答案,才知道对错。但做题对于咱们来讲就是项目啊,做不了那么多项目啊,需要很多时间和设备等条件啊,最关键的是做完了也不知道对错啊。这才是我最头疼的。所以想知道有哪些更贴近实战的学习书籍或者方法分享吗?
注:对错不是指能不能运行这些基本的啊,指的是效率、质量、架构等高一些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代码方面我也在看看书来学习,硬件方面想以后再做任何设计尽量做细,了解更全面一些。最近苦恼的 ...

把做过的项目重做一遍、两遍、三遍。。。
我是有空就优化以前的设计,包括硬件、代码。如果性能已经没有改善的余地了,那就设法改善硬件,降低成本,如果成本无法降低了,那就从改善工艺入手,让生产更方便。
实际上一个产品是经常需要修改的,哪怕已经尽善尽美了,可是会遇到元器件停产、缺货,逼着你改设计,那就改吧。
鲁迅说过:好**是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