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关于stm32adc多通道采集

楼主(2019-01-16):
[求助]关于stm32adc多通道采集

楼主:
这是一个adc采集交流的电路,左边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adc采集电路

adc采集电路

楼主:
其中,BTA54S是用来保证电压在0到+3.3之间的。PB1是adc的信号采集口。C2和A1接的是电流互感器两端。
因为是以前的人画的电路,这个运放组成的电路是怎么样分析的,完全不知道。用了虚短虚断来分析,感觉不太对。
求大手子们告知这个电路采集电压信号的分析过程。

网友A:
STM32多路ADC DMA

楼主:
一一看过了,谢谢。我主要想知道上面的信号采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解决了。仿真了下,发现R31和钳位毫无作用,电压就是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乘以R32+抬升的电压,再右边RC滤波。

网友B:
看不太懂这个电路图呀

网友C:
只能看出来右边是滤波用的

网友D:
前边的二极管是稳压用的

网友E:
电压不会低于3.3  然后取决于采样电阻值

网友F: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G: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H:
我是看不太明白模拟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