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如图所示,图中第一个触发器D接第二个触发器的非Q端,这个时序图,整不明白啊,我的看法是:当第一个时钟信号高电平来的时候,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状态Q是不能判断的啊,因为D接在第二个触发器的非Q端。求大佬指点一下 这个图,是如何工作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41593234.html?qq-pf-to=pcqq.c2c

楼主:
大佬,按照这个说,pre得是低电平啊,这个清0,,图里面两个触发器的pre都是接的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按照这个说,pre得是低电平啊,这个清0,,图里面两个触发器的pre都是接的高电平 ...

pre="1",是置位端,那么一上电,Q="0"了.少累哈,前面误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1",是置位端,那么一上电,Q="0"了.少累哈,前面误导了.哈哈

大佬,按照这个我画他的时序图,卡住了,,U2B的非Q,接在U1A的D上,D是低电平,就是当脉冲来之后,U1A的Q的输出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此时U2B的CLK变为低电平,看手册,CLK为低电平的时候,Q输出Q0,这个Q0是什么状态啊?能让U1A的Q变为高电平吗?  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按照这个我画他的时序图,卡住了,,U2B的非Q,接在U1A的D上,D是低电平,就是当脉冲来之后,U1A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