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帖 谢谢各位支持 MSP430FR5994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9-01-16):
请教论坛朋友,一小段代码,程序陷在DO WHILE循环走不出来,示波器测量XT1没有起振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PJOUT = 0;
  PJSEL0 = BIT4 | BIT5;                                         //For XT1
  PJDIR = 0xFFFF;
  PM5CTL0 &= ~LOCKLPM5;
  CSCTL0_H = CSKEY_H;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RSEL | DCOFSEL_4;                                 //Set DCO to 1MHz
  CSCTL2 = SELA__LFXT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2;                         // Set all dividers to 1
  CSCTL4 &= ~LFXTOFF;                                           // Enable LFXT1
  do
  {
    CSCTL5 &= ~LFXT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SFRIFG1 & OFIFG);

汇编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转成C后就这样了。 示波器测量,正常运行时32768晶振两端有正弦波,陷入死循环后,晶振只有一侧有波形。
C代码也正常运行过,将project\option\fet debugger\download下的erase main memory选项改为erase main and information memory后
正常运行了几天,现在又不成了。
开发工具是MSP430-FET430UIF ,开发环境是IAR MSP430 7.12.1, windows10

网友A:
建议先跑一个官网的例程,如果还不能运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硬件重点晶振相关电路

楼主:
谢谢,是这样,汇编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转成C后就这样了。
示波器测量,正常运行的时候32768晶振两端有正弦波,陷入死循环后,晶振只有一侧有波形。

楼主:
C代码也正常运行过,将project\option\fet debugger\download下的
erase main memory选项改为erase main and information memory后
正常运行了几天,现在又不成了。

感慨,二姨家我都不会上传图片了。

网友B:
如果焊接的是晶体     应该不会出现一端有波形另一端没有波形
因为从原理图分析   XI和XO之间是一个反相器

网友B:
32.768k应该属于低功耗时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k应该属于低功耗时的时钟

谢谢支持,不正常时输入端没有波形,使用XT1,没有使用高频XT2

网友C:
首先确认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谢谢支持,汇编代码可以正常运行,改成C代码不正常。
开发工具是MSP430-FET430UIF ,开发环境是IAR MSP430 7.12.1, windows10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官网的还是自己做的?
供电方式有没有变化?
之前能运行,说明硬件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D:
使用官方例程中的C代码试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结帖。再次感谢。

网友C(2019-02-17):
是不是误擦除了信息区?

网友E:
晶振本身的看了没,,测试是否OK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