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音响系统中功放与音箱的匹配

楼主(2019-01-16):
音响系统中功放与音箱的匹配

        对功放与音响之间的匹配问题,除了音色软搭配之外(音色搭配常说软硬之分,是根据设计者对音色走向的设计和用料,而具有的特征和个性)还有一些技术指标上的硬搭配。软搭配是经验积累和个人爱好以实际感受为主,硬搭配则以数据和基本技术常识来定夺,下列就来简述硬搭配有关方面的问题。

一、阻抗匹配
1.电子管功放(胆机)与音箱匹配时,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应与音箱阻抗相等,否则会出现降低输出功率和增大失真等现象。好在大都胆机都有可变输出阻抗匹配接口如4-8-16欧,与音箱阻抗匹配已趋简单

2.对于晶体管功放(石机)与音箱阻抗的匹配
①音箱阻抗比功放输出阻抗高时,除了输出功率不同程度的降低外,无其它影响。
②音箱阻抗比功放输出阻抗低时,输出功率相应成比例增加,失真度一般不会增加或增加一点点可忽略。但匹配时音箱阻抗不能太低,如低至2欧(指2只4欧音箱并联时),此时只有功放功率富裕量大,并使用性能良好的大功率管和多管并联推挽,一般对这样的功放无影响。反之,一般普通功放富裕量不大,而功放管的pcm、lcm不大,当音量又开得很大时,这时失真会明显增大,严重时机毁箱亡,切切注意。

二、功率匹配
1.从原则上来讲,音箱额定功率与功放额定功率不一致时,对于功放来说,它的功率大小只与音箱阻抗有关,而与音箱额定功率无关。无论音箱功率与功放功率是否相同,对功放工作无影响,只是对音箱本身安全有关。

2.如果音箱阻抗符合匹配要求,而承受功率比功放功率小,则推动功率充足,听起来很舒服。这就是常说的功放储备功率要大,才能充分地表现出音乐全部内涵,尤其是音乐中的低频部分,表现更为生动、有力。这是一种较好的匹配。

3.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大于功放的额定功率,虽然二者都能安全的工作,但这时功率放大器推动功率显得不够,会觉得响度不足,往往出现已经开到饱和状态,失真加剧,仍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一种较差的匹配。

三、按阻尼系数匹配
对于选一对hi-fi音箱来讲,应有最佳的特定的电阻尼要求(负责任的音箱厂家应该提供此数据,指的是对功放阻尼系数的要求。说清楚点就是如要配此音箱,要求所配的功放阻尼系数要达到多少)。一般情况下,功放的阻尼系数高一点为好,低档功放阻尼系数小于10时,音箱的低频特征,输出特征,高次谐波特征等都会变坏。(家用功放的阻尼数一般在几十至几百之间。)

四、线材的匹配
进口发烧线、神经线林林总总,贵至万余元,次之也要千元至数千元,(当然也有百元以下的),使用效果那是见仁见智的事。好的线材一般情况下都会改善音响器材中某系不足。它的传输理论说起来太复杂,只能简述了。传输线的材料与结构,决定了三个重要参数,即电阻、电容、电感(还有电磁效应、集肤效应、近接效应、电抗等)别看这些参数微小的差距,会直接影响到音响系统频率特征,阻尼特征,信号速率,相位精度,也及音色取向和声场定位等。它的主要作用是,高速传输(尽可能减小信号损失)、抗震动、防杂讯、抗干扰(主要是无线电波rf1射频干扰和em1电磁波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