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降低测试中的噪声

楼主(2019-01-16):
如何降低测试中的噪声

      在测量过程中,有些被测件对直流电源输入中的噪声非常敏感,直接关乎到测试数据的准确性甚至测试是否能进行,那么怎样尽可能地减少输入噪声呢?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下面是我们概括的最简单可行的两个步骤去有效降低测试中的噪声。

一、选择低噪声电源
从纯净电源开始, 设法将噪声降至最低。由于电源产生的噪声很难滤除,您需要选择一款极低噪声的纯净电源。例如艾德克斯的IT6860A就是一款纯线性电源系列,其噪声的峰峰值小于5mV,而有效值更是小于0.5mV,基本可以忽略其对测试的影响。同时电源的散热方式也是影响其噪声的一个原因,IT6860A系列电源的散热采用的是智能风扇散热,智能风扇会在设备的温度到达一定的高度,单凭通风孔的散热满足不了要求的时候才会启动,这种使用方法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噪声。

二、屏蔽电源至被测件连接
选择具有低有效值和峰峰值输出电压噪声的电源,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通过为被测件与电源之间建立恰当的引线连接,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
电源与被测件之间的连接容易受到不同类型噪声的影响和干扰, 包括电感耦合、电容耦合和射频干扰。有很多降低噪声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是确保电源与负载连接的导线和感应线全部使用双绞线,要求更高的在要考虑使用屏蔽电缆。

在使用屏蔽电缆时,要确保将屏蔽的一端接地。如图所示,屏蔽的一端与电源的地接在一起,否则会增加接地电容。

降低测试中的噪声的方法还有很多种,上面讲的选择一款好的纯线性电源和正确的引线连接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A:
频率较低且有规律的波动为纹波

网友B:
业内主要采用平行线测试法和靠接法两种。

网友C:
测试纹波噪声需要把地线夹去掉

网友D:
不能真实反映电源的输出纹波噪声

网友E:
变压器上的噪声没有经过输出的滤波电容直接通过了输出引脚,导致纹波噪声很大。

网友F:
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ESR对模块输出的纹波噪声也有直接影响。

网友G:
电感的感量及寄生电容对纹波噪声的影响同样显著。

网友H:
如果在电源模块选型中,选用低纹波噪声的电源模块

网友I:
优选型DC-DC电源

网友J:
开关电源以其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电压适应性好等优点,受到相关行业的青睐。

网友I:
模块满载效率高达85%

网友A:
尖峰部分为噪声。

网友H:
可省去外围电路的搭建。

网友B:
平行线测试法用于引脚间距相对较大的产品,靠测法用于模块引脚间距小的产品。

网友G:
对纹波抑制吗?

网友C:
主要是由于示波器的地线夹会吸收各种高频噪声

网友F:
实际应用时,电容除容量、ESR外,建议负载端的电容在回到电源之前

网友D:
好与坏的PCB布局,是设计上影响纹波噪声的关键因素。

网友E:
将变压器输出地通过两个电容

网友J:
在全波整流的线性稳压供电的电路中,100Hz纹波是主要的电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