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大侠看下这个TEC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9-01-16):
我在一篇论文里面找到如下原理图,驱动TEC模块,大家看下有没有问题?如附件(不好意思,图片有点不太清楚),谢谢!
最右边是一个TEC;最左边是一个光耦,中间就是MOS、电感和电容。

我觉的上面的D1应该串接到地,类似于Buck的形式

另外,我的需求是要做一个只做单向降温的系统,使用ARM控制PWM,并控制TEC上的电压,大家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啊?

谢谢!

网友A(2019-02-27):
看不清楚,照片质量太差了

网友B:
一点都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