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在GD32F450成功移植UCOSIII吗?交流一下

楼主(2019-01-16):
  我从UCOS官网里面下载了STM32F429的UCOSIII源码进行移植,把必要的CONFIG,LIB, PORTS, SOURCE文件都无修改复制过来。
唯一修改的就是bsp.c文件,因为ST的RCC库函数和GD的RCU库函数不对应,下面这个函数做了修改。
然后就是常规的把startup_gd32f4xx.s里面的所有的PENSV和SYSTICK改成OS的,原本的中断回调函数注释掉,调试时候2个中断都能进入,PASS。
然后就是main函数直接初始化
时钟配置在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干了,就是用了PLL,设了200MHZ,所以就没有再用BSP_init(),调试时候发现2个问题:
1.在调用OSStart后IAR警告CSTACK超出边界,网上有人说这是IAR正常警告,可以不管。
2.在进入这个开始任务后,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原因不明,调试最后死在了OSSched()里面的 CPU_INT_EN();上。

楼主:
请问有人遇到过相同情况吗?用的是GD32F450Z-EVAL的LED灯裸机工程移植的,只想SWO打印一下信息,所以没什么外设初始化。

楼主:
误打误撞解决,工程配置里面的FPU关掉就好了,真是神奇的第六感。。。

网友A:
还没有用过这种系统啊

网友B(2019-03-18):
我现在准备用,可是我需要FPU进行DSP相应的处理,尴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误打误撞解决,工程配置里面的FPU关掉就好了,真是神奇的第六感。。。 ...

百度一下fpu和ucos3,好多相关的贴子

网友D:
这个最主要的是底层驱动的移植配置的

网友E:
这一块的我倒还是没实际的去做过的哈

网友F(2020-02-02):
你好请问可以给个demo给我参考下吗,我也正在给450i开发版移植一个ucos系统,但是一直没成功,谢谢
邮箱:361139862@qq.com

网友G(2020-08-06):
我时钟设置成72M,没有问题,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误打误撞解决,工程配置里面的FPU关掉就好了,真是神奇的第六感。。。 ...

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I(2021-03-26):
可以分享下demo吗?382021945@qq.com

网友(2025-03-25):
可以分享demo吗? 15068866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