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第一次使用赛元MCU,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16):
1.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供电、下载接口、复位等,有没有对应的硬件参考设计

2.关于下载:我看手册上下载口的两根线是和SPI或者UART复用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3.最后想问一下赛元有没有专门的技术支持群?

网友A:
1.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供电、下载接口、复位等,有没有对应的硬件参考设计
答:硬件参考设计可参考“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直接到赛元官网(https://www.socmcu.com/index.php?m=Index&a=index)可下载资料
2.关于下载:我看手册上下载口的两根线是和SPI或者UART复用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答:无影响

3.最后想问一下赛元有没有专门的技术支持群?
答:目前无专门的技术支持群,但在年后会开放技术支持网络平台,有问题可以在赛元论坛上提问,技术支持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也可添加技术支持QQ号:12396346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供电、下载接口、复位等,有没有对应的硬件参考设计
答:硬件参考设计 ...

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供电、下载接口、复位等,有没有对应的硬件参考设计
答:硬件参考设计 ...

还需要请教个问题:我看你们芯片手册介绍的SPI好像只能全双工通信。
我是移植原来的程序到你们的芯片,之前的芯片SPI是有发送和接收标志,是分开的。之前应用相当于要做半双工通信,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请教个问题:我看你们芯片手册介绍的SPI好像只能全双工通信。
我是移植原来的程序到你们的芯片,之 ...

如果在发送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就不用去理它,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就不用去理它

网友B:
关掉相关的中断使能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复位脚不能接下拉电阻或NPN三极管。
烧录脚不能有影响烧录时序的电路。
电源脚要有104电容,一定要紧紧挨着电源脚。
技术支持可以上论坛提问。
如果想要及时的回复最好是直接联系供应商的FAE,如果你的供应商不靠谱可以联系我。QQ:1619996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