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使用Python来操作Microchip安全芯片

楼主(2019-01-16):
使用Python来操作Microchip安全芯片

Microchip提供业界优秀的安全方案,包括支持SHA256,ECC P256和AES128的完整算法支持,同时提供了基于C语言的器件支持库cryptoauthlib.

由于Python语言的通用性和便利性,Microchip也提供了基于Python语言的CryptoAuthLib和相关的例程cryptoauthtools。

CryptoAuthLib Python库可以做什么 ?

CryptoAuthLib库提供了访问安全器件大部分功能的模块,这些模块只是对C语言库cryptoauth中的API做了一层封装,以实现在Python中的调用。

Microchip的cryptoauthlib的访问页面如下: CryptoAuthLib Link(http://www.microchip.com/SWLibraryWeb/product.aspx?product=CryptoAuthLib)

准备工作

软件部分

首先从github上下载最新的例程代码,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Tech/cryptoauthtools

安装Python, 最好是3.x的版本。如果已经安装过可以忽略这一步。

安装Python需要的组件。 进入cryptoauthtools\python\examples目录中,运行以下命令: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ython将自动安装cryptoauthlib和cryptography库(需要v2.3以上的版本)

另外,也可以手动安装cryptoauthlib和cryptography

    pip install cryptoauthlib
    pip install cryptography
硬件部分

支持的硬件如下:

AT88CK101
CryptoAuthentication Starter Kit (DM320109)
ATECC508A, ATECC608A, ATSHA204A device directly connected via I2C (Linux Only)
支持的器件型号如下:

ATSHA204A
ATECC508A
ATECC608A
下面的演示是在Windows 10 64bit,Python 3.6下运行的,使用的硬件是CryptoAuthentication Starter Kit。这个开发套件实际上是使用SAMD21 Xplained Pro + IC转接座组成的。用SAMD21实现USB HID通信,再转换为I2C接口控制安全芯片。

Tips: 需注意USB线应该插到Target USB上。

运行例程

这些例子旨在简单明了地说明基本概念。 要获得任何示例的帮助,您可以参考相关文档(例如:info.py 有一个info.md说明文档)或者通过命令行:

  $ info.py -h
usage: info.py [-h] [-i {i2c,hid}] [-d {ecc,sha}] [-p [PARAMS [PARAMS ...]]]
示例列表:

info.py: 读器件信息. 详见info.md
config.py: 配置器件. 详见config.md
ecdh.py: 演示 ECDH 运算. 详见ecdh.md
sign_verify.py: 演示 ECDSA 签名和验证. 详见sign_verify.md
read_write.py: 演示从Slot中连续加密写和读. 详见read_write.md
Info例程

这个示例从设备中提取标识信息和配置。

设备类型识别和掩码OTP修改
序列号
配置区数据
锁状态
器件公钥(Slot0中存放器件私钥)
可选的参数: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i {i2c,hid}, --iface {i2c,hid}
                        接口类型 (默认: hid)
  -d {ecc,sha}, --device {ecc,sha} 器件类型(默认: ecc)
  -p [PARAMS [PARAMS ...]], --params [PARAMS [PARAMS ...]]
    接口参数如key=value
如果使用ATSHA204A,需要在参数中增加 -d sha。ATECC508A和ATECC608则可以不用加。

在使用SHA204A时,原代码中导出公钥会出错。需要增加一个条件判断,如下:

#Load the public key
    if 'ecc' == device and data_zone_locked:
        print('\nLoading Public key\n')
        public_key = bytearray(64)
        assert atcab_get_pubkey(0, public_key) == ATCA_SUCCESS

        public_key =  bytearray.fromhex('3059301306072A8648CE3D020106082A8648CE3D03010703420004') + bytes(public_key)
        public_key = base64.b64encode(public_key).decode('ascii')
        public_key = ''.join(public_key[i:i+64] + '\n' for i in range(0,len(public_key),64))
        public_key = '-----BEGIN PUBLIC KEY-----\n' + public_key + '-----END PUBLIC KEY-----'
        print(public_key)
使用CryptoAuthentication Starter Kit和CryptoAuth Xplained Pro运行如下:

$ python info.py

Device Part:
    ATECC508A

Serial number:
    01 23 6B 3F AC 10 2F 1B A5

Configuration Zone:
    01 23 6B 3F 00 00 50 00 AC 10 2F 1B A5 00 45 00
    B0 00 55 00 8F 20 C4 44 87 20 87 20 8F 0F C4 36
    9F 0F 82 20 0F 0F C4 44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33 00 1C 00 13 00 13 00 7C 00 1C 00 3C 00 33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Check Device Locks
    Config Zone is locked
    Data Zone is locked

Loading Public key

-----BEGIN PUBLIC KEY-----
MFkwEwYHKoZIzj0CAQYIKoZIzj0DAQcDQgAE5O6vcWT7anlt+HFc6AAkF+rOBtly
uOXuM78qcnXtIA+nxvPzSWWiF0yruZK/4ANK8q2C21dICxDwxo7YyYpc4w==
-----END PUBLIC KEY-----

Done
Config例程

在使用加密身份验证设备之前,必须为器件设置好适当的配置。 配置可能非常复杂,需要仔细创建和分析配置交互可能带来的安全漏洞。 开发新配置时,请同时查阅数据表和联系FAE。

这个脚本将编写一个通用配置程序,允许对各种示例进行评估。 在生产设备使用之前,应该修改这个配置。 为了让实验人员更容易使用配置,下面列出了一些设置项。

ATECC508A配置

Slot 4 & 6允许非加密写入,这意味着保护密钥可以在不需要很强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被改写。
# Example configuration for ATECC508A minus the first 16 bytes which are fixed by the factory
_atecc508_config = bytearray.fromhex(
    'B0 00 55 00 8F 20 C4 44 87 20 87 20 8F 0F C4 36'
    '9F 0F 82 20 0F 0F C4 44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55 55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33 00 1C 00 13 00 13 00 7C 00 1C 00 3C 00 33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ATECC608A配置:

同ATECC508A
Slot 4是额外增加的,用作从tempkey中读取ECDH前导密钥和KDF因子的保护密钥
# Example configuration for ATECC608A minus the first 16 bytes which are fixed by the factory
_atecc608_config = bytearray.fromhex(
    'B0 00 55 01 8F 20 C4 44  87 20 87 20 8F 0F C4 36'
    '9F 0F 82 20 0F 0F C4 44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0F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55  FF FF 06 40 00 00 00 00'
    '33 00 1C 00 13 00 13 00  7C 00 1C 00 3C 00 33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3C 00 3C 00 3C 00 30 00')
ATSHA204A配置:

Solt可自由写入,无需事先知道Slot中的内容
_atsha204_config = bytearray.fromhex(
    'C8 00 55 00 8F 80 80 A1 82 E0 C4 F4 84 00 A0 85'
    '86 40 87 07 0F 00 C4 64 8A 7A 0B 8B 0C 4C DD 4D'
    'C2 42 AF 8F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55 55')
上述示例主要是为了演示。实际使用中有一些安全性常识特别需注意的:

设备的用户/实验者必须仔细设置和管理密钥。
否则,如果这些密钥丢失或不小心设置,就会使设备变得异常。
如果设备之前没有被配置为可以使用,那么可以编写一个支持许多用例的基本配置(这是不可逆的)。

运行配置脚本可以如下运行:

查看脚本的可选项和帮助信息:

$ python config.py -h
运行配置脚本:

$ python config.py
ECDH例子

ECDH命令实现了椭圆曲线Diffie-Hellman算法,将内部私钥与外部公钥组合在一起,以计算共享密钥。 示例中genkey命令生成两个独立的ECC密钥对,然后通过ECDH命令计算共享密钥。

如果设备之前没有被配置为可以使用,那么可以编写一个支持许多用例的基本配置(这是不可逆的)。

$ python config.py
运行此示例的步骤: 查看脚本的可选项和帮助信息:

$ python ecdh.py -h
运行ECDH脚本:

$ python .\ecdh.py

Performing ECDH operations in the clear - see datasheet for encryption details

Host Public Key:
    9C 9C 1F 4D 71 0F 39 6E C0 49 80 E3 C7 A5 FA F7
    89 E6 39 F4 55 13 49 51 16 1D AA 93 58 52 07 7F
    87 36 AD DA 8E 4F 88 BF 51 29 F3 08 94 28 FC 7C
    C8 82 B5 33 AD E8 93 8B FC 52 33 35 22 F6 E2 3C

Device public key:
    49 E5 CE F0 48 F9 3C 81 D0 99 6D F0 E9 BD 6F 70
    A3 C9 7C 61 46 89 26 49 1E 0B E1 24 C1 42 95 58
    A3 8F 97 8B E6 CF 78 64 EC C8 81 7A A0 4D E8 BB
    E1 4E 99 F7 35 31 ED E1 05 88 97 37 BE B9 E1 2D

Host Calculated Shared Secret:
    E5 0B 40 8F F7 8F C7 92 4B AA 5F 04 9F 5E 16 64
    E7 80 11 A3 FC 7D B4 8E 17 4B 05 44 3E 85 12 2E

Device Calculated Shared Secret:
    E5 0B 40 8F F7 8F C7 92 4B AA 5F 04 9F 5E 16 64
    E7 80 11 A3 FC 7D B4 8E 17 4B 05 44 3E 85 12 2E

Comparing host and device generated secrets:
    Success - Generated secrets match!

Done
read_write示例

Read命令从设备的一个内存区域读取。数据在返回到系统之前可以选择加密。 写入命令写入设备上的EEPROM区域。 根据槽的WriteConfig字节的值,数据可能需要在发送到设备之前由系统加密 这个例子说明了明文写、明文读、加密读和加密写的使用

$ python .\read_write.py -d sha

Basic Read/Write Example

Generaing data using RAND command
    Generated data:
        31 38 23 06 13 74 7E 6B 3C 3B 10 76 01 D8 3A F3
        C3 27 3F 73 22 E4 7F 64 3C 89 D6 2A B9 FA 22 0D

Write command:
    Writing data to slot 8
    Write Success

Read command:
    Reading data stored in slot 8
    Read data:
        31 38 23 06 13 74 7E 6B 3C 3B 10 76 01 D8 3A F3
        C3 27 3F 73 22 E4 7F 64 3C 89 D6 2A B9 FA 22 0D

Verifing read data matches written data:
    Data Matches!

Writing IO Protection Secret

Generaing data using RAND command
    Generated data:
        E3 C0 60 F4 6F 48 70 83 F8 C8 7F 1C B0 25 93 F0
        2B 5B F4 D8 4E 50 E8 B1 3C 5E 94 1E 76 4A 11 BF

Encrypted Write Command:
    Writing data to slot 3
    Write Success

Encrypted Read Command:
    Reading data stored in slot 3
    Read data:
        E3 C0 60 F4 6F 48 70 83 F8 C8 7F 1C B0 25 93 F0
        2B 5B F4 D8 4E 50 E8 B1 3C 5E 94 1E 76 4A 11 BF

Verifing read data matches written data:
    Data Matches!

Done
ECDSA签名验证示例

Sign命令使用ECDSA算法和Slot中的私钥生成签名。

Verify命令接受ECDSA签名,并验证该签名是否由输入消息给定的摘要和公钥正确生成的。

这个例子演示了ECC Sign和Verify命令在受支持的情况下的使用加密身份验证设备以及主机端创建和验证签名的步骤。

在这个例子中:

生成随机消息
消息使用私钥签名
签名消息使用关联的公钥验证
签名的创建和验证可以由设备或主机根据脚本参数执行。

$ python .\sign_verify.py

Sign/Verify Example

Signing Public key:
    2A 51 36 3C 62 10 6A D5 27 8E 0B 72 ED 3A A1 B9
    4E DF 3B C8 45 82 44 93 9E 18 C3 36 FB 7F A3 2C
    F5 B0 47 0E 3D CE 55 7D 99 A0 56 34 BE 43 59 36
    50 82 93 49 58 7B F4 2B 99 DA 3C 33 12 19 99 82

Message Digest:
    09 BA 4E F5 83 A1 E8 19 19 1F FD 4B 86 D5 55 0D
    27 6B 4A C0 D3 54 E1 C4 FD CC 47 D6 D8 8C DC 33

Signing the Message Digest
    Signing with device

Signature:
    22 3C 80 CE F4 2C DB 55 FB 8D 5B 57 03 FB 3A 4C
    0A EB 98 90 85 DC 33 7B D7 3B E8 4B B3 3E 36 C5
    E0 89 C6 F6 AA 80 DC 9F 37 13 97 2D 18 ED 3D BF
    62 10 0A CC 68 6B 1A 45 21 71 2E 5C 14 86 F9 98

Verifing the signature:
    Verifying with host
    Signature is valid!

Done

网友A:
感谢分享!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B:
感谢分享。好详细滴说

网友C:
这年头不往Python上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高科技。

网友D:
貌似所有单片机都可以用Python玩。

楼主:
这套Python工具用来学习加密芯片的操作和小批量烧录是非常合适的。有兴趣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