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内部和launchpad板子上在i2c接口都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吗?

楼主(2019-01-16):
msp430g2553内部和launchpad板子上在i2c接口都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吗?

网友A:
还要自己外接是吗?

网友B:
不需要的吧。

网友C:
你可以设置io口为上拉形式的。

网友D:
其实驱动芯片更不错的。

楼主:
可是进行试验的时候,数据总是传不了,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看到说:MSP430的GPIO是有弱上拉功能的,但该功能只在GPIO模式下有用。

网友E:
你使能管脚为I2C功能后,按照I2C的协议规定I2C的管脚属性为开漏管脚,所以,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F:
那是你的元器件的需要吧?

楼主:
接上拉电阻是增大驱动,可以使用芯片。

网友G:
没有上拉电阻的。
i2c的驱动能力不足,最好在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H:
I2C必须要加外部上拉,这是协议规定的。

网友I:
iic需要上拉电阻,要不就不行了。

G2553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好。

网友J:
IIC接口都是有设计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