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恒流源基极电阻确定

楼主(2019-01-16):
如下图所示的运放+三极管搭建的恒流源,怎么确定三极管基极电阻取值多大来确保三极管导通?另外运放能输出多大电流取决于运放的什么参数?

网友A(2019-02-26):
自动调整的吧,电阻大小应该是个范围。

网友B:
不用都行。

网友C:
基级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你的运放的供电电压的大小,电流问题不大

网友D:
恒流电子负载的原理图

网友E:
不能太大,否则Ib<Ic/hFE,(或者说Vbe满足不了导通条件)。也不能太小,否则就起不到限流的作用了,(较大的Ib电流会导致较大的误差)。一般取几十欧姆到一两百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A:
输出多大电流取决于深度负运放的基本特性,虚短虚断

网友F(2025-01-04):
可以不用,因为扩流管是在运放反馈回路里面,大小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