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1602只显示1行呢

楼主(2019-01-16):
pi, IO, gp, GPIO, CD
lcd1602.h文件代码如下

#ifndef __LCD1602_H
#define __LCD1602_H
#include "sys.h"
#define LCD_RS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fine LCD_RS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fine LCD_RW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define LCD_RW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define LCD_EN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define LCD_E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A, x)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void LCD1602_Init(void);
#endif

lcd1602.c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
u8 sta;
DATAOUT(0xff);
LCD_RS_Clr();
LCD_RW_Set();
do
{
  LCD_EN_Set();
  delay_ms(5);
   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7);
  LCD_EN_Clr();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Set();
LCD_RW_Clr();
DATAOUT(dat);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 | 0x80);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_Cmd(0x0c);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_Cmd(0x06);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_Cmd(0x01);
delay_ms(15);
}

main.c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602.h"

int main(void)
{
u8 str[] = "ATOM@ALIENTEK";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GPIO_Configuration();
LED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_Str(1, 0, str);
  LCD1602_Show_Str(2, 1, "I love STM32");
while(1)
{
  LED0 = 0;
  delay_ms(200);
  LED0 = 1;
  delay_ms(200);
}
}

网友A: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初始化成功

楼主:
初始化代码有问题吗,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B:
肯定是软件没 弄好

网友C:
这不叫显示一行,这表明根本没正常工作。

网友D:
应该是初始化没有成功,图片中都不是正常的显示不是所说的只显示一行

楼主:
初始化出了什么问题,检查不出来

网友E:
有可能是写命令函数的时序太快,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F:
F1太快了,io口设置成低速看看

网友G:
应该是“LCD1602_Write_Cmd(0x38);”写入不成功,可能是LCD的上电复位比较慢,需要较长的延时,我的解决办法是增加首次的延时时间,写3次!不过你显示的是方块,没有显示内容,时序方面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程序哪里问题吧

网友I:
上电后加长延时时间

网友J:
看来真的是上电的问题哦

网友K:
感觉这种屏对时序的要求很严格

网友L:
像这种产品啊  都要好好读读他的说明要求

网友M: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我很好奇啊

网友N:
不会的 这种串口屏 对时序要求并不高

网友O:
估计还是上电不完全

网友P:
没有完全上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