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异步接收的模式

楼主(2019-01-16):
发送一个字节就会进入中断,但是我还要发送下一个字节,所以我不能在中断中清TI,但是如果不在中断中清TI的话,中断根本出不来啊,所以我就没法继续使用同步查询的方法发送下一个字节,因为不清TI又一次进入了中断啊。这到底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当然要关掉中断了啊!!!

网友B: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

网友C: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不就行了?

网友B:
你在发下一个字节,必须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啊,也就是说必须清了TI再发下一个字节吧。

网友D:
个人觉得只能用中断,或者用与中断通信的方式。。

网友E:
买高档的单片机,收发中断可以分别开关。。

网友F:
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

网友E:
lz是要做实际的产品吗?

网友G:
ES = 0;
TI = 0;

SBUF = data;
while(!TI);
TI = 0;
...

网友H:
不用中断方式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I:
别开中断不就行了吗

网友J:
关闭中断就行了

网友K:
不想进入中断的话 可以不用这种中断模式啊

网友L:
关掉中断不就行了吗

网友M:
楼主干嘛非要用中断模式呢

网友N:
可以用while询问啊

网友O:
呵呵呵一看楼主就是像我一样的新手啊

网友P:
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Q:
都是过来人啊 有可能一下子就能顿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