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DO属于DC/DC吗?

楼主(2019-01-16):
LDO属于DC/DC吗?
最近整理电源相关知识,发现开关稳压器、DC/DC、LDO、线性稳压器之间的关系有点混了。
个人理解:
开关稳压器包含DC/DC
线性稳压器包含LDO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经常听到有这样的疑问
从字面传达的意义:DC/DC 应该包括 LDO
只是很多时候大家把DC/DC看做是开关电源的DC转换,这种看法太狭义了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B:
说反了吧应该是DCDC包含开关稳压器,LDO包含线性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应该是DCDC包含开关稳压器,LDO包含线性稳压器

我也觉得奇怪,一般网上或者书籍的说法都是DCDC指开关稳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奇怪,一般网上或者书籍的说法都是DCDC指开关稳压器

LDO也属于DCDC,DCDC就是直流到直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听到有这样的疑问
从字面传达的意义:DC/DC 应该包括 LDO
只是很多时候大家把DC/DC看做是开关电源的DC ...

按理说 DC/DC 应该包括 LDO 的,但是现在说到DC/DC一般都不包括LDO
TI都这么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也属于DCDC,DCDC就是直流到直流啊

是啊 所以很多电源芯片网站的分类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