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只要一接上free信号,方向信号马上短路了

楼主(2019-01-16):
用的cpu是stm32f103vetb--100引脚的,六个端口分别控制两路电机驱动器模块,第一路给驱动器A的脉冲信号为PE5,方向信号为PE4,模块锁存使能信号free是PE6;另一路给驱动器B的脉冲信号为PB11,方向信号为PB12,模块锁存使能信号free是PB13。故障现象是A驱动器3个信号接好后,正反均无问题,而B驱动器3个信号接好后,一上电驱动器上的指示灯告警,这个时候stm32的方向信号PB12断电后测试要么和gnd短路要么和vcc短路,焊下cpu后测量方向信号量也确实短路,换上新的cpu后,不接模块的free信号PB13,上电后正反转均无问题且指示灯正常,只要一接上free信号,方向信号马上短路了

网友A:
和地或电源?

楼主:
是啊,再次换上好芯片不管用哪个端口做方向信号,只要free信号接上,告警指示灯变红后此时再测新的这个方向信号又短路了

网友B:
B驱动器是好的吗

楼主:
好的,换到A路上正常

网友B:
这么大段话,看得头都晕了。
下次能不能分下段。
实验条件,结果,故障分开。这样,看起来也方便。

楼主:
估计是pcb板子设计的原因

网友C:
能仿真的部分先仿真确认一下,然后PCB做的时候别太快,慢点,认真点。

网友D:
另外一路肯定是某些地方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E:
对比两路的配置哪儿不同。

网友F:
量下PCB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G:
两路都改的一样一样的肯定就好了。

网友G:
对比两路的操作方式,看看哪个环节不同的。

网友A:
电机驱动上就应该模块化,然后跟底层隔离,这样,就可以直接调用某个函数,就直接用了

楼主:
stm32端口不应该连接光耦,而应该通过三极管接到光耦上,否则整个片子内总工作电流大于120ma了,新设计的pcb很好,二十个端口同时工作,片子还是凉的

网友H:
和驱动器怎么连接的呢?
没烧MCU已经很好了

网友A:
看他的描述已经烧了。。。。

网友I:
裸板的时候量量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J:
加一个光隔试试呢

网友K:
估计这个片子已经被烧了 哎

网友L: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电路板和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