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额定负载时稳定度降低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9-01-16):
额定负载时稳定度降低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输入输出间电压差过小

网友B:
外接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够大

网友A:
电流限制值过大

网友B:
电压检测处与负载间的引线电阻较大

网友C:
散热条件不充分

网友D:
云里雾里哟!…是什么类型的电源唦???????

网友E:
线性电源   主要考虑两端压差  负载的功率   电源芯片的输出功率   这些都要考虑   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块   吃的不透

网友F:
这个稳定度的要求是很关键的。

网友B:
这个需要长时间测试的。

网友G:
这个重点要考虑温度的

负载不够了。

网友G: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芯片。

网友H:
稳定度下降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如果是瞬间电流过小,可能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I:
可以多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G:
是电源不稳定吗?
可能电流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J:
你使用的是哪个电源芯片?
电源的稳定性设计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K:
怎么就预料中的结果了???一个莫名其妙不清不楚的问题,对别人的回答视而不见,就是“预料中的结果”了?

网友L:
问题说得也不是很明确,  额定负载通常是设计者最关注的工作条件, 应该有最好的表现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