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30控制鼠标的移动速度

楼主(2019-01-16):
设置几个键,然后一个键一个速度。大神可以教下关键步骤吗?

楼主:
就是用单片机控制一下控制面板里光标指针移动速度的那个选项

网友A:
没试过。推荐使用带USB的芯片,能容易些

网友B:
应该是通过上位机来设置的,你写个串口程序试试

网友C:
在上位机里面设置的

网友D:
我刚好做过类似的
你要写一个PC端的程序来控制。
1)首先要通过串口接受单片机信号,也就是你要写个类似串口调试工具的上位机代码。这个会比较麻烦。。反正我花了好多时间
2)写一个控制鼠标的代码,这个简单,C#或者JAVA都有现成模块调用

网友E:
大概思路就是,430从串口发个信号过来,你的上位机程序就接受,然后根据不同的信号,执行不同的鼠标动作

网友F:
光标指针移动速度是怎么控制的,是电脑的哪一块,还是鼠标的硬件电路控制的?

网友A:
控制移动速度?
你看看鼠标的编码方式先。

网友G:
你这个涉及到和pc的通讯,确实有点复杂的。

网友B:
控制鼠标移动速度?
鼠标的移动速度不是自己实现的吗?

网友C:
430的资源够用??特别是最大的频率的能行?

网友D:
有的鼠标上有一个键是调节鼠标速度的,怎么实现的?

网友H:
没用过,只知道windows里面有可以配置鼠标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