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放大器,一样的用法,结果差别太大,请大虾指导。

楼主(2019-01-16):
如上图:
左边是搭试的情况,如图中参数,Uo基本等于 Us+ - Us-,当Us+ - Us- = 2mV的时候,Uo也基本为2mV,Us+ - Us- = 0时Uo=0;
右边是实际应用,同一个电路,只是用电流源替换3.3V,铜排替代电阻和电位器,流过铜排的电流为0A时,Uo=0,流过铜排的电流为100A,在铜排上产生2mV电压时,Uo达到了20mV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也许你测试方法不对,输入电压要测试R131/132左边的电压,不要测试大电流区域的电压。输出电压的测试也一样。
也许铜排相对于GND的电压比较大,超过差分放大的共模电压范围。
也许走线不对,没有采样你需要的电压点。
最后,实际电路,放大电路总得加个低通什么的,否则干扰场合测不准。

网友B:
有个重要参数你忽略了,共模抑制比。
你的电路,决定共模抑制比的,不仅仅是运放,还有R131-R134。如果电阻不精确,会严重恶化共模抑制比。
另外,左图的共模电压大约是3.3V-,右图的共模电压未知

网友C:
低边采样,还是高边采样啊?高边采样要考量共模电压。你这个是BMS,电动车上的?

网友D:
实际你那个电路表现不同很正常,输入阻抗,第一个输入阻抗影响非常大,第二个测电流,阻抗可以忽略不计,详细的去看运放基础有讲述

网友E:
差分放大器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是多少,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F(2019-03-25):
第二个测电流,阻抗可以忽略不计,详细的去看运放基础有讲述

网友G:
经常看见某些人闭着眼睛胡说八道是不是精神上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