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那位做过esp8266硬件设计

楼主(2019-01-16):
自己做了块板子,无法下载,diy esp01 和买到的模块电路比较,发现rst买的是经过470欧接到插针上,我的是经过10k上拉,更换过晶振,去掉了rst上拉10k,替换了flash(怀疑里面有引导程序导致失败,实际发现仍不能下载),更换了下载工具也是不行,那位做过将将经验,提示espcomm_sync fail

网友A:
自制的……先确保焊接没问题。每个管脚都量一下是否跟周边短路;以及跟GND和VDD之间有没有钳位二极管压降。

网友B:
你不会是自己做的wifi模块吧?
我一般都是买现成的模块,然后自己设计外围电路。

楼主:
rst是3.3

gpio0是0

gpio2是3.3

了解硬件方便软件设计,例如唤醒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出在GPIO0和GPIO2,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一个成功的模块C:\Users\pc\Pictures\认证问题截图\微信截图_20190213095821.png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出在GPIO0和GPIO2,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一个成功的模块

GPIO15要下拉

网友D(2019-02-20):
我做过,ESP8266硬件很简单,自己做没有任何问题。
ESP8266的引导程序和STM32一样在芯片内部,不接Flash都会有启动打印。
启动方式是GPIO0、GPIO2、GPIO15来确定,多看官方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ESP8266硬件很简单,自己做没有任何问题。
ESP8266的引导程序和STM32一样在芯片内部,不接Flash都 ...

我现在觉得esp8266现成的wifi模块都是用串口透传,太慢了;
想自己改用stm32的spi来驱动8266的hspi,提高速率,用来传图片,不知道朋友有何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F(2019-04-11):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觉得esp8266现成的wifi模块都是用串口透传,太慢了;
想自己改用stm32的spi来驱动8266的hspi,提高 ...

你可以用全PIN的模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用全PIN的模块啊?

是的,我已经采购了全PIN,带IPX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