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MDK单步执行和全速执行,时钟值不同

楼主(2019-01-16):
MDK单步执行和全速执行,时钟值不同

楼主:
MDK4.6, 外接8M晶振, 使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选STM322xG-EVAL_USBH-FS,  在main函数的最开始加入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查看时钟, 并在此设置断点.

楼主: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
}

单步执行SystemInit, 然后到断点:
RCC_GetClocksFreq里走的是case 0x08分支.
rcc_clocks的各个值为:
SYSCLK=120000000, HCLK=120000000, PCLK1=30000000, PCLK2=60000000

全速执行到断点:
RCC_GetClocksFreq里走的是case 0x00分支.
rcc_clocks的各个值为:
SYSCLK=16000000, HCLK=16000000, PCLK1=16000000, PCLK2=16000000

我的代码还都未执行, 真的崩溃了.
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是在做usb的试验吧,usb的时钟我记得好像来自pll锁相环。在main函数之前是要先执行SystemInit这个函数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库,有些库中在SystemInit会设置系统时钟,系统时钟与usb的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吧。

网友C:
另外,你截图好说明一些。

楼主:
我试了跟勾不勾选Run to main没关系.
跟单步执行SystemInit里面的SetSysClock有关

楼主:
如果进入到SetSysClock里面, 单步执行过这个函数里面的语句, 则时钟值是对的
SYSCLK=120000000, HCLK=120000000, PCLK1=30000000, PCLK2=60000000

楼主:
如果step over这个函数, 则进入main后, 时钟值四个都是16000000(HSI_VALUE)
SYSCLK=16000000, HCLK=16000000, PCLK1=16000000, PCLK2=16000000

网友D:
换个版本

楼主:
居然真的是MDK问题,  换个版本就没这现象了

网友E:
当然了  有什么疑问啊?

网友F:
时钟不会因为打断点就不运行

网友G:
看不明白楼主的问题 没有搞过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H:
请问是在keil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