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Actel ProASIC3 型号为A3P250 VQG100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9-01-16):
在确保硬件电路无误的情况下,FPGA芯片无法正常下载程序,FPGA实物图如下图所示,提示错误:
Error:programmer '07469' : Executing action PROGRAM FALLED , EXIT -33, refer to FlashPro onlin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芯片二手的吧,0815批次,据说下面带ZA的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二手的吧,0815批次,据说下面带ZA的早就停产了。

芯片是原装正品的,但没有技术支持,如果停产了,跟下载程序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2019-03-05):
你要看看烧录失败的提示。你这个芯片若没有损坏的话,那就是之前被加密了。你没有正确的密钥,是无法进行烧录的。芯片需要从正规渠道采购,那才会有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