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怎么样封装成一个函数

楼主(2019-01-16):
信号采集怎么样封装成一个函数

网友A: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信号采集封装成一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应该包括AD转换,滤波,然后输出结果,整个过程是写在一个函数里,还是其他的?

楼主:
是的  就是都写在一个函数里面,然后输出结果!可是这个函数不怎么会写,可以告诉我大概的思路或者框架么?

楼主:
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449,如果有实例就最好了!采集的是AD590的温度信号。

网友B:
你自己有一个思路啊,有一个流程,按着流程向下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B:
比如说,初始化ADC->开始转换->转换结束?->存储数据->显示数据。

网友C:
楼主对自己要做的东西有更详细的概念吗?建议你详细说明自己的意图和要求。

网友A:
他说的可能是对某一种传感器的读写作成一个文件或是函数,当需要的时候进行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进行传感器信息的读写,就是程序不是很会写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框架啊 ??谢谢

网友D:
调用采集函数得到返回值或修改某个变量

网友E:
可以直接把所有动作写到一个子函数里,然后返回值配置成你需要的结果。如果有不同的采样端口,就再加上输入参数。

网友F:
可能性很多啊

网友F:
这个问题,没有头绪,信号采集包括硬件和软件的问题。
你使用什么采集机制?

网友G:
封装成函数,需要执行你的执行步骤。
这个封装没有么呢复杂的吧,直接的构造一个函数的实现就OK拉

网友H:
这个不是很难的,,相关的程序参数的都封装在一块的执行。
根基需要进行的吧,,没啥难度的,注意数据的传递的

网友B:
这个朝霞你跟前的同时问下的吧,不是难问题的
传感器输出的什么信号,单片机采集过来存在哪了,都要清楚的

网友H:
这是要实现什么采集?
怎么封装成函数?

网友A:
无法封装。不是任何都可以封装的。

调用采集函数得到返回值或修改某个变量

网友I:
AD采样是不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打开了呀

封装函数的时候注意输入与输出信号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