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没接好之类的错误

楼主(2019-01-16):
往单片机中烧写程序时总是提示硬件没接好之类的错误,检查好几遍了,确定接好了,驱动也装过了,电脑也重启了,还是这么提示,有谁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下单片机的JTAG管脚是否存在虚焊,可用烙铁吧那JTAG接口的管脚重新焊一遍再试试啊

网友B:
哦,另外建议楼主检查下单片机的供电供上没,理论上是不需要外接电源,直接由JTAG下载口的VCC管脚从仿真器盗电即可的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是下载器与IAR的软件版本不相符

网友C:
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D:
下载器特殊的缘故把

楼主:
我的下载器是USB msp430(FPA)    JTAG/BSL编程仿真器,  最好使用IAR4.20以上版本的

网友E:
还是需要谨慎的好

网友F:
仔细检查,一步步排查问题即可。

网友G:
烧录的时候,保证COM口没有被串口调试助手占用

网友H:
一次都没成功过吗,是不是虚焊了
使用的什么芯片?什么烧写,请说清楚?

网友I: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太简单,怎么解决呢?楼下的竟然还知道答案。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你的下载链接线都链接好的,然后用万用表两端两通断的

网友J:
这是什么下载器?不是MSP-FET430UIF吗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重启电脑试试看也行。

网友H:
理论上是不需要外接电源的
JTAG管脚是否存在虚焊?驱动装的是否正确?

网友K:
是的,JTAG下载时不用加电就能下载
这个难道hi烧写时的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