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构造函数不能声明为虚函数?

楼主(2019-01-16):
为什么构造函数不能声明为虚函数?

网友A:
关于C++为什么不支持虚拟构造函数,Bjarne很早以前就在C++Style and Technique FAQ里面做过回答

Avirtual call is a mechanism to get work done given partialinformation. In particular, "virtual" allows us to call afunction knowing only an interfaces and not the exact type of theobject. To create an object you need complete information. Inparticular, you need to know the exact type of what you want tocreate. Consequently, a "call to a constructor" cannot bevirtual.

出处:Stroustrup: C++ Style and Technique FAQ

含义大概是这样的:虚函数调用是在部分信息下完成工作的机制,允许我们只知道接口而不知道对象的确切类型。 要创建一个对象,你需要知道对象的完整信息。 特别是,你需要知道你想要创建的确切类型。 因此,构造函数不应该被定义为虚函数。

从C++之父Bjarne的回答我们应该知道C++为什么不支持构造函数是虚函数了,简单讲就是没有意义。虚函数的作用在于通过子类的指针或引用来调用父类的那个成员函数。而构造函数是在创建对象时自己主动调用的,不可能通过子类的指针或者引用去调用。

网络上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解释是这样的:虚函数相应一个指向vtable虚函数表的指针,但是这个指向vtable的指针事实上是存储在对象的内存空间的。假设构造函数是虚的,就须要通过 vtable来调用,但是对象还没有实例化,也就是内存空间还没有,怎么找vtable呢?所以构造函数不能是虚函数。

本人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这主要是因为用什么方式实现虚函数是编译器的事情,使用Vtable只是大多数编译器采用的一种手段,并不代表编译器实现不了虚构造函数,编译器之所以不支持虚构造函数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必要,所以正好这种实现方式也不支持,巧合而已。
---------------------
作者:史立坤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shilikun841122/article/details/79012779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为什么不支持虚拟构造函数,Bjarne很早以前就在C++Style and Technique FAQ里面做过回答

Avirtual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