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c3063驱动双向可控硅过零调功问题

楼主(2019-01-16):
这几天搞电烙铁分档调温项目,在使用单片机控制光藕(moc3063)驱动双向可控硅调温时一直不能有效控制,如果用moc3022光藕驱动是没问题(调相),由于产品要过EMC,只能改用过零触发方式驱动可控硅,第一次使用这光藕,线路检查没问题,就是在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给光藕时不知是怎样控制它调功的,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对这控制方式描述得笼统,原理一大堆不相关的,想了解这方面的控制原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一,单片机控制MOC3063时有频率和时间要求不?
二,光藕控制端是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三,在调功率时是控制单片机输出脉冲占空比还是频率?

网友A: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感谢分享资料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

楼主:
上面的源程序没有C源码吗?全是汇编看不懂哦

网友B:
用过零型光耦调节电烙铁温度,可以这样:1秒内有100个半波,每一秒控制导通的半波数量就可以了。甚至可以以10秒为周期,0.1秒为分辨率,控制导通时间就可以控制功率。
电烙铁热惯性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源程序没有C源码吗?全是汇编看不懂哦

中文注释很详细,可参考一下控制思路
调功就是控制每秒50Hz波形个数,例如,每秒25个,则平均功率为50%

1. 构造一个50Hz过零检测器.连到外中断口
2. 打开秒定时器,打开可控硅
3. 过零中断到→波形计数器加1→未到设定值则继续
4. 到设定值,则关闭可控硅.
5. 1秒未到,则继续
6. 1秒到,重置秒定时器,转2. 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零型光耦调节电烙铁温度,可以这样:1秒内有100个半波,每一秒控制导通的半波数量就可以了。甚至可以以 ...

给控制端信号是直接供电?还是脉冲信号?频率是多少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注释很详细,可参考一下控制思路
调功就是控制每秒50Hz波形个数,例如,每秒25个,则平均功率为50%

谢谢t叔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老T叔威武

楼主:
@tyw ,触发脉冲设置100us,又要定时1秒,要用两个定时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触发脉冲设置100us,又要定时1秒,要用两个定时器了。

只需设置最小单位100us定时即可,以100us作时标计数,每次定时中断,计数加1,10次为1ms,10000次为1秒 用时标方法可构建多个不同时值定时器,同时运行.

我那例程里选100us时标是兼顾调相控制时用的.

网友B:
脉冲100us毫无意义,至少要用10ms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设置最小单位100us定时即可,以100us作时标计数,每次定时中断,计数加1,10次为1ms,10000次为1秒 用时标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R0=1;
   PWM=0......//开可控硅
   TL0=(65536-100)%256;
   TH0=(65536-100)/256;
   num++;
  if(num==10000)//1秒到
.......
  TR0=0;//

void ext0() interrupt  0    //外中断0
{
   TL0=(65536-100)%256;//100us
   TH0=(65536-100)/256;
  num++;   //脉冲计数加1
if(num=100); //到设定值10MS
........关可控硅
t叔,用C写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R0=1;

少累,只玩汇编,从不玩C,哈哈,布冬

过零检测有分正向过零和负向过零.这样测出正弦波二次穿越零线的时刻与电网是同步的.用10ms定时方 法 会 失步,因方电网50Hz是有细微波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R0=1;

你把可控硅当三极管用了,可控硅触发之后,不到过零点,哪怕触发信号取消了,它也不会关断的。

楼主:
好的,谢谢。自己再研究下。

网友D:
自过零触发光光耦好控制,只要检测到过正向零点,打开光耦,就会一直导通,直到光耦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可控硅当三极管用了,可控硅触发之后,不到过零点,哪怕触发信号取消了,它也不会关断的。 ...

收到,目前先用光藕触发可控硅,在调试中,直接驱动可控硅程序一时半会弄不好。

网友D:
最好将导通周期与不导通周期平匀分配,这样控制目标会平稳。当然WAN性大的目标可以接受。不用分配。不过采样信号要加强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少累,只玩汇编,从不玩C,哈哈,布冬

@tyw ,你这个项目有开启与关闭周期均匀分配的功能吗?请教下,非整数比例时,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yw ,你这个项目有开启与关闭周期均匀分配的功能吗?请教下,非整数比例时,怎么处理的? ...

没有考虑那么多,仅最少波形作了设置限定.因为是双向过零时才有打开或关闭动作,并且与电网是同步的.所以都是完整波形.若是简单10ms定时方式,时间长了会不同步.所以双向过零检测不能省.
致于均匀性问题,对于热惯量大的加热器可不用考虑.对于惯量敏感的负载,如风扇,才需要考虑补偿,例如每秒25个波,可按事先列表间隔数操控,非整数比例时凑一个接近的间隔数制表.不宜当场运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考虑那么多,仅最少波形作了设置限定.因为是双向过零时才有打开或关闭动作,并且与电网是同步的.所以都 ...

相当于占空比调节,完整周期控制对EMI有好处。谐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将导通周期与不导通周期平匀分配,这样控制目标会平稳。当然WAN性大的目标可以接受。不用分配。不过采 ...

我现在用过零光藕驱动可控硅,是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到光藕控制端,如: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TH0=(65536-10000)/256;
PWM=~PWM;//输出脉冲,功率在47W左右
在分好几档功率则定时时间改大改小,这方法比较笨拙。不知这位兄台有没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过零光藕驱动可控硅,是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到光藕控制端,如: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

其实根本用不到定时器啊,你这个定时10ms,又不一定对应得上50Hz的过零点,有误差的。
你只要对过零脉冲进行计数可以了,比如每100次过零,导通1次、导通2次、3次。。。100次,就可以得到100个功率分档了。跟定时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当然,弄个PID控制下,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根本用不到定时器啊,你这个定时10ms,又不一定对应得上50Hz的过零点,有误差的。
你只要对过零脉冲 ...

没有返馈线路PID用不上哦,MOC3063不是有过零检测功能吗?单片机只提供脉冲信号给控制端就可以控制,为何要对过零脉冲计数进行触发?

有过零检测电路的目的,是为了工作中完整的工频周期。

楼主:
如下:
void ext0() interrupt  0//外中断过零检测
{
  num++;
if(num==50)//计数50次
  PWM=0;输出低电平到光藕
不对之处请指点。thank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过零光藕驱动可控硅,是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到光藕控制端,如:定时10MS
TL0=(65536-10000)%256;
...

直接用过零脉冲计数,50个脉冲中(大约1000MS),开通几个脉冲,余下关闭,50个脉冲后归0,重新计50个,前面几个开启。不用定时器用PID控制,采样周期即是50个脉冲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返馈线路PID用不上哦,MOC3063不是有过零检测功能吗?单片机只提供脉冲信号给控制端就可以控制,为何 ...

要的,不过PID的采样周期T是100个脉冲的时间,再来校正要开通几个脉冲。采集温度,决定开启几个脉冲(功率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返馈线路PID用不上哦,MOC3063不是有过零检测功能吗?单片机只提供脉冲信号给控制端就可以控制,为何 ...

自过零触发不用。控制端开启,关闭什么时间要控制。最好在过零点动作最佳。正向零点。或是负向零点要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的,不过PID的采样周期T是100个脉冲的时间,再来校正要开通几个脉冲。

谢谢这位大神指点,我先消化下,本来使用光藕驱动会简单点,谁知更复杂了,研究下。有不明的地方再向各位讨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指点,我先消化下,本来使用光藕驱动会简单点,谁知更复杂了,研究下。有不明的地方再向各位 ...

不用过零也可以的,只用MCU内部定时器也可以的,只能平均功率控制,不能调相控制,响应速度会变慢,对电网,周边的电器影响大的,因为谐波多的,对目标波动大的。主要还是EMI,最多相差一个周期吧。

网友D:
自过零触发的3063,只要控制端保持开通就可以,不用考量每周期开通在MCU产生脉冲触发下。好比,总周期100个工频周期,开通50个工频周期,只要在控制开通50个工频周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过零触发的3063,只要控制端保持开通就可以,不用考量每周期开通在MCU产生脉冲触发下。好比,总周期100个 ...

3063控制端要用高低电平信号才能控制,如一直接通是控制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63控制端要用高低电平信号才能控制,如一直接通是控制不了。

楼上说的是50个周期内一直开通,剩下50个周期一直关闭,而不是每个周期动作一次。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只用定时器做,相当于开通1秒,关闭1秒,效果一样的,可能干扰会大一些,不过纯阻性负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50个周期内一直开通,剩下50个周期一直关闭,而不是每个周期动作一次。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只 ...

我目前就是在定时器里设定好几个时间,因为要分好几档功率,先做DEMO出来再说吧,感谢各位热心指点。

网友E:
市电是50HZ的 也就是最小分辨率是1s/(50*2)=10ms,每10ms控制一个电平转换,想做10分位的PWM就100ms一个周期,比如90ms低,10ms高,那就是10%的占空比。以此类推。

网友F:
拿50hz(20ms)市电来说,检测过零点后,延时一会再开通可控硅,可以开通你想要的任何导通角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拿50hz(20ms)市电来说,检测过零点后,延时一会再开通可控硅,可以开通你想要的任何导通角 ...

LZ是想调功哦,你这是调相.

网友D:
用调相法,必须每周期控制。那不能用自过零触发的光耦。

楼主:
今天测试下,发现最大功率调不到100%,如光藕控制信号以5MS/100HZ正负脉冲,可控硅输出给灯泡可以全亮,但用万用表测量不到电压,变频电源显示不到功率,不知昨回事?

楼主:
原来光藕坏掉了,换新上去后,10MS的脉冲和5ms脉冲功率在47W与100W之前跳动,这也太不靠谱了。过零调功方式比调相稳定性差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光藕坏掉了,换新上去后,10MS的脉冲和5ms脉冲功率在47W与100W之前跳动,这也太不靠谱了。过零调功方式 ...

朋友帮帮好伐,调功不是你这么个玩的好不好.

楼主:
第一次搞这东东,只能用非过零光藕搞调相了,过EMC方面从硬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光藕坏掉了,换新上去后,10MS的脉冲和5ms脉冲功率在47W与100W之前跳动,这也太不靠谱了。过零调功方式 ...

你还是没搞清楚可控硅的控制方式,对于50Hz交流电来说,小于10ms的过零驱动脉冲没有意义。
最小脉宽要大于等于10ms才可以,其它脉宽要是10ms的整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搞清楚可控硅的控制方式,对于50Hz交流电来说,小于10ms的过零驱动脉冲没有意义。
最小脉宽要大 ...

明白,在调试中。

网友G:
碰巧了,类似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用触发变压器来控制可控硅的,不用调相而是靠调整半波的个数来进行负载功率的调整。其中部分代码回忆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MAX 100
#define CUR 17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trigger_table[MAX];
    for(uint16_t i=0;i<CUR;i++){
        trigger_table[i]=MAX*i/CUR;
        printf("%d ",trigger_table[i]);
    }
}
MAX是含义是整个周期的半波个数,对于50Hz,100就是1秒的意思。CUR是当前想要设置的功率,17表示17/100=17%满功率。
输出结果是:0 5 11 17 23 29 35 41 47 52 58 64 70 76 82 88 94
也就是说在100个半波周期内,第0,5,11,17,23……个半波内让输出有效。
根据后续的控制代码的不同,也可以这么写,生成一个100个成员的表格,内容是0表示可控硅不导通,内容是1表示可控硅导通。
  1.     for(uint16_t i=0;i<MAX;i++)trigger_table[i]=0;
  2.     for(uint16_t i=0;i<CUR;i++)trigger_table[MAX*i/CUR]=1;

当然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上面的代码对于阻性负载没问题,但是对于感性负载有问题,比如上面17这个结果,如果前面连续输出17,每个控制周期内正半周的半波个数会比负半周多一个,时间长了变压器这样的感性负载会出现偏励磁问题,所以MAX不能用偶数,用奇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实践中我用的是质数,哈哈哈。

网友G: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MAX 173
#define CUR 2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32_t trigger_table[MAX];
    for(uint16_t i=0;i<MAX;i++)trigger_table[i]=0;
    for(uint16_t i=0;i<CUR;i++)trigger_table[MAX*i/CUR]=(MAX*i/CUR)%2?1:-1;
    for(uint16_t i=0;i<MAX;i++)printf("%d,",trigger_table[i]);
}

测试了一下,MAX取173,CUR取23,执行exe重定向到csv文件,然后excel打开生成图表,还挺好看的:

网友H:
过零触发调功就是断续供电,但没个交流波形都是完整的,这样就避免了调相法产生的干扰。电烙铁的热惯性很大,很适合用过零调功。具体可以10个完整交流周期为单位进行控制,这样就是十挡,需要更细的调功,可以增加单位完整交流周期数,比如以20个为单位。当然此法是开环的,如果需要快速升温并对烙铁头进行温控,那就要引入温度传感器和控制算法,但基本控制单位仍是一个完整的交流周期。

楼主:
受教了,消化下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零触发调功就是断续供电,但没个交流波形都是完整的,这样就避免了调相法产生的干扰。电烙铁的热惯性很大 ...

用过零光藕触发,控制端信号频率有要求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过零光藕触发,控制端信号频率有要求不?

要毛频率?可控硅给个1us 7V脉冲就通了,一直到下次电流过零为止,你给任何信号都不可能控制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过零光藕触发,控制端信号频率有要求不?

你何必一直纠结于频率呢?
简单地说:假设你的电烙铁功率是100W,如果你通电0.1秒,断电9.9秒,那么功率就是1W;如果通电1秒,断电9秒,功率就是10W;通电9秒,断电1秒,功率就是90W。。。。。
如果你要算频率,那么这个频率就是0.1Hz。
10秒周期会不会太长,取决于电烙铁的热惯性,你可以改成5秒,2秒,1秒。。。。
对应的频率就是0.1Hz,0.2Hz,0.5Hz,1Hz。。。。

网友B:
由于电网频率是波动的,那么对过零点来计数最好不过了,比如100个过零点为一个周期,就是1秒,第一个过零点时输出导通信号,第二个过零点关闭直到100个过零点,那么功率就是1/100电烙铁功率;如果第一个过零点导通,直到第11个过零点关闭,并且关闭到第100个过零点,功率就是10/100电烙铁功率。
这是简单的办法,如果你把导通的时间均匀打散到100个过零点里,那样的话效果更好。
如果你把打散的导通信号均匀分布在100个过零点里,且正负半波对称,那就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电网频率是波动的,那么对过零点来计数最好不过了,比如100个过零点为一个周期,就是1秒,第一个过零点 ...

谢谢!直接驱动可控硅是可以,但要用过零检测并计数又校正发送个数脉冲,本人初次接触程序显得有些复杂了,原理逻辑上说得有条理,实际要写出来就有些困难(当然对那些高手就另外了),想使用简单点方案做的,先一步步来,一下要做复杂些的就消化不了。公司就本人搞电子连硬件都要搞。没同行沟通交流所以在一些论坛交流下。

网友B:
void ext0() interrupt  0        //外中断0
{
if(num<set) out=ON;                //set取值0-100,脉冲计数小于设定值时,可控硅导通
else        out=OFF;                //脉冲计数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可控硅关断
num++;                            //脉冲计数加1
if(num>=100);
{
  num=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ext0() interrupt  0        //外中断0
{
if(num=100);

下面是之前的程序,用来调占空比移相的,但只能调50-100%(47W-100W),现在要求从25W-100W).分七档功率。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L0=0X9C;//100us
TH0=0XFF;
num++;
if(num>=100)
num=0;
if(flag==1)
{
PWM=0;
flag=0;
}
if(num<LD)//LD是亮度变量uchar LD
{
  PWM=1;
flag=1;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外中断
{
  IE0=0;
  flag=1;//bit flag
  PWM=1;
  num=0;
  TR0=1;
}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2OTI3OHwwOTdhMzc5OHwxNzYzMjgwMDMwfDB8://1169276.pdf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2OTI3NHxiNGQ1Y2ZmMXwxNzYzMjgwMDMwfDB8

这几篇pdf很好。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request=yes&_f=.pdf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之前的程序,用来调占空比移相的,但只能调50-100%(47W-100W),现在要求从25W-100W).分七档功率。
...

你的外部中断是从哪里来的?PWM这个信号又到哪里去?方便的话上电路图。

楼主:
终于搞好了,之前功率跳闪不稳定,是在定时器里设定功率分档,现在我将这些设置全放在外中断里。请看下图:
这是功率在52W的波形。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不知怎回事?

楼主:
截图粘贴显示超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外部中断是从哪里来的?PWM这个信号又到哪里去?方便的话上电路图。 ...

现在我是直接驱动可控硅,因为整个线路是交直流共地的,阻容降压。今天下午休息,资料在公司,而公司电脑上传不了资料,所以只能回家里上传了。
中断过零检测我是用电阻取相电降压后,给两个4148二极管削波(一个接正5V,一个接负串接起来,然后送IO口INT0)电路图要迟些。

楼主:
水平有限,有最土**的方法做出来就行了,那些要做连表分寄偶输出,太高级了,一下子消化不来。很感谢各位关注和指点。
有机会来东莞长安我请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过零光藕触发,控制端信号频率有要求不?

过零触发是光耦内电路实现的,控制端只是使能该功能,需要触发时必须在过零前有效,这里谈不上什么频率问题。

网友I(2019-06-20):
lz,我刚毕业试用期,公司让我通过MOC3063控制加热板工作并设置挡位,感觉和你异曲同工,然而我现在看不明白这些,可以共享一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z,我刚毕业试用期,公司让我通过MOC3063控制加热板工作并设置挡位,感觉和你异曲同工,然而我现在看不明白 ...

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的要求是什么?

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K(2021-04-23):
引用 网友A: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22-01-11):
因版权问题,本帖附件不能下载什么情况

tyw
化疗一刀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