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取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5):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网友B:
一般来说R5要比R4大10倍以上,否则CHECK_IN不可能拉低。
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这是个低功耗的设计,R5取100K是对的,为了让电路的静态电流尽可能的低。
但注意看R6,10K,当CHECK_PWR拉低的时候,耗电比R5高了10倍,这就不像低功耗设计了。我觉得不合理。

网友C(2019-05-06):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R5要比R4大10倍以上,否则CHECK_IN不可能拉低。
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这是个低功耗的设计,R5取1 ...

那R6也取100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