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19-01-16):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R5取值,P1是水浸传感器,就是一个可变电阻,初始值在10M左右 条件是P1 变小到一定阈值,CHECK——IN 电平变化, 不知R5取值对不对?

网友A:
不靠谱,只少用个滞回比较器,抗干扰。

楼主:
请教大师,如果这个电阻值对的话,为何我测mos管d端输出电压是3.3V-0v,而check in 端输出只能在0.68-0间变动

网友B:
在传感器入水之前,check in本来就应该是低电平,0.68-0v就对了;只有传感器进水了,check in才可能是高电平

网友C:
check in接单片机?是不是用了单片机内部的下拉电阻?